学习速度越来越跟不上了。

楼主(2019-08-04):
MOS管还没搞清楚,GaN早就有了。诶。。。感觉人也越来越老了。

xch
@Nivans :你百年前的知识都有了?!
@xch :我看见有很多博士论文都很高深,难道也是骗术吗?
确实,骗术越来越无形
xch
其实只有100年前的知识,百年内几乎没有知识可学,百年内最多的是骗术。

网友A:
那可能是学习方法出问题了。你试图把相关领域知识一网打尽,寸草不留,除非你像这个论坛上的三横一竖那么牛,半年时间看100本专著,1万篇论文,干8个行业的总工!否则这个想法注定失败。

别说电子领域了,即便是PLL这一个领域,就要耗掉你5--6年时间,按照你每年看500篇论文的速度计算。

网友B:
    根据项目来学,做一个学一个

同感,做一个项目所学相当一个研究生的知识体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能是学习方法出问题了。你试图把相关领域知识一网打尽,寸草不留,除非你像这个论坛上的三横一竖那么牛 ...

但是器件更新很快啊。那怎么办呢?万一要是产品需求那该咋办?

根据需要学。
你说的叫看手册。

网友A:
论坛的优势没发挥出来!

理想中的论坛,应该是一本书,一本厚厚的书,一本人人可写的书!
按照知识点的连贯性和由浅到深的顺序,先搭个大概框架,然后由各路神仙详细补充说明。有人补充理论计算,有人补充实验验证,有人补充实用电路版本。。。

随着书厚的增加,网友的水平也随之增加,这就是成长的过程。这本书不但能伴随着工程师的职业生涯,还能让后来人"有迹可循"。

这个想法之所以太理想,是因为没有人愿意做,大多数人都只想做个看客。

这个想法很好。

网友C:
GAN和mos的原理差不多吧,而且现在GAN价格稍贵,除非是体积限制,一般也用不到吧

网友:
我感觉工作的话,知识面泛,浅一点未尝不好,有利于吹牛皮;根据项目针对性的深入学习,有利于反吹牛皮。

网友D:
楼主说出电子行业的现状。现在一个电视机用不了几年,以前的电视机轻松就是10年。都是没有积累,快速开发导致的。美国人美名曰摩尔定律。消费者体验是一点都不好。坐等摩尔定律失效。

网友E:
个人觉得还是看本身兴趣去学习比较好

网友F:
MOS管肯定不会淘汰的,GAN目前主要用在大功率电路中,一些简单的小功率开关电路MOS管占优势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那可能是学习方法出问题了。你试图把相关领域知识一网打尽,寸草不留,除非你像这个论坛上的三横一竖那么牛 ...

三横一竖是谁?

网友A:
没有18年上网经验,建议不要知道。

因为超级能吹,我怕你吓着。

我逛 了将近20年论坛,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能吹的。

保准新人看人家扯几句,立马跪倒,三扣九拜,日日烧香祈祷,口呼大神,欲罢不能。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没有18年上网经验,建议不要知道。

因为超级能吹,我怕你吓着。

感觉有点像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器件更新很快啊。那怎么办呢?万一要是产品需求那该咋办?

       新器件你也未必了解全貌,人家有些工艺和秘密参数是不会写在datasheet里面的,大多人都是应用工程师,只能从课本和资料中了解基本原理,有些特性是要在项目中测试总结出来的

说到点子了,现在集成电路越来越多,电路分析的时候,黑匣子越来越多。

网友H:
不可能什么都懂什么都会,需要啥学啥就好

网友A:
谢谢夸奖!

我要有三横一竖那个本事,我也每个月抽7000元的香烟,每周去泡个10万元马子。。。

网友I:
引用 网友J:
老实又谦虚,不错。但不必想太多。
网上有人只会点运放放大,就到处敎导別人和拼到最高等级。相较之下, ...

我的做法是,但凡有新的器件出现,则大概了解一下,这样,也可以在特定条件,我们可以有别的选择,当然在没有用到之前,那也就只需要大概了解,而等新器件的要用到的时候,则再抱着一堆相关的资料去啃,至少器件本身的手册,关键参数那是必须完全理解,你也可以理解为临阵磨刀不快也光。

这种的话,其实只要关注几个大厂的新产品就可以了。

网友A:
三维管子不但商业应用了,还被写入教科书了。

一方面知识抱闸式增长,新技术投入使用周期大大缩短,另一方面中国国内的教材还非常陈旧:

这些东西还是上个世纪6,70年代的教材,学生刚毕业就落后50年。

有人可能会说,我看国外教材和我们也差不多。
你看人家上课PPT,好多都是在硅谷有若干年工作经验的老师上课,直接把新技术带入课堂,学生毕业直接就能上手干活。

网友K:
学无止境,知识是学不完的。

网友:
更新太快了

网友L:
很好啊,说明你很努力。活到老,学到老。活到老,学不了。有选择。

网友M:
活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