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 串口2波特率改动求助

楼主(2019-08-05):
本人有个407项目,我把系统主频改成72MHZ,APB1主频改成了18MHZ ,串口2波特率要求4800,原先是168MHZ主频,APB1主频改成了42MHZ串口波特率是对的,现改72MHZ主频,APB1主频改成了18MHZ波特率就不对啦,求高手帮忙指点下,HAL库怎么修改波特率4800??

void MX_USARTx_Init(void)
{
  /* 串口外设时钟使能 */
  USART_RCC_CLK_ENABLE();

  husartx.Instance = USARTx;
  husartx.Init.BaudRate = USARTx_BAUDRATE;
  husartx.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husartx.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husartx.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husartx.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husartx.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husartx.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16;
  HAL_UART_Init(&husartx);

  /* 配置串口中断并使能,需要放在HAL_UART_Init函数后执行修改才有效 */
  MX_NVIC_USARTx_Init();
}

网友A:
407 为什么要这么低的主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7 为什么要这么低的主频?

抗干扰呀,老大要求的

网友B:
时钟源改对了,这里是自动匹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钟源改对了,这里是自动匹配的

我试过不行的

网友C:
试了高一点的主频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了高一点的主频没有

不行的,主要是HAL库包装的太严,有没资料介绍怎么修改不同主频的串口波特率

网友D:
误码率太大了?

网友E:
用HAL工具配置。

网友E:
修改的可能不全面。

网友B:
不行是因为没有改对

网友F:
本人的407系统,168M主频,直接把串口速率数值(1200、2400、4800、9600、19200....)带入串口配置函数即可,随时配置。靠降低CPU主频抗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