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定时器在PWM模式下可以进入中断吗

楼主(2019-08-05):
像这样设置可以吗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TIM2,ENABLE);
  /* TIM2 Channel1 configuration: PB0 */
  GPIO_Init(GPIOB, GPIO_Pin_0, 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2_DeInit();
  TIM2_TimeBaseInit(TIM2_Prescaler_1, TIM2_CounterMode_Up, TIM2_PERIOD);
  /* Channel 1 configuration in PWM1 mode */
  /* 初始占空比为1%*/
  TIM2_OC1Init(TIM2_OCMode_PWM1, TIM2_OutputState_Enable, 0, TIM2_OCPolarity_High, TIM2_OCIdleState_Reset);
  PWM_TIM2_SetDutyCycle(1);

  TIM2_ITConfig(TIM2_IT_Update , ENABLE);
  TIM2_ARRPreloadConfig(DISABLE);

  /* TIM2 Main Output Enable */
  TIM2_CtrlPWMOutputs(ENABLE);

  /* TIM2 counter enable */
  TIM2_Cmd(ENABLE);

  enableInterrupts();

网友A:
原理上没问题的,很多修改占空比都是在这定时器中断中进行的。但是你这不是用的高级定时器的某种中断,可以处理别的事情。而高级定时器的PWM是硬件自动发出,不影响输出的,可以实际调试看看

网友B(2019-09-09):
应该可以啊

网友C:
当然可以了

网友D:
看代码是没啥问题

网友E:
当然可以进入中断了  主要看i优先级如何设置的啊

网友F:
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