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面教材——“正反馈”放大器

楼主(2019-08-05):
之前,已经有“正反馈”跟随器,现在将给出的是一个“正反馈”放大器相关的反面教材。

楼主:
“正反馈”放大器

楼主:
因上传截图出问题,下面暂采用文字形式:

分析:

如果我们使用单极点运放模型,即A(s)=A0/(1+S/W),那么这个电路只有一个实极点!
如果运放增益小于1,这个极点是负极点,即在LHP,和我们事先期望的一样,对于弱的正反馈,电路是稳定的。
这个容易理解!!!!

如果运放增益继续增大,大于1,情况会如何???
这个电路一定是不稳定的???

请注意,最为诡异的事情要发生了。

运放的增益从1开始继续增大,此时极点会从左半平面LHP,转移到RHP!!!当运放增益继续增大到某个特殊值A'=1+R2/R1时,极点反而向左移动,在这个特殊值刚好移动到了零界点!!!
如果运放增益继续增大,极点又跑回LHP了!!!

那么根据稳定性判据,极点在LHP是稳定的,那么根据上面分析,当运放增益值为【1,A‘】区间时,是不稳定的,对于其它值,都是稳定的。

上面这个结论明显是错的----实际上这个电路当运放增益A<A'就是稳定的,请问错哪了!

摘自:https://bbs.21ic.com/icview-2840850-1-1.html

楼主:
附加说明:

相关“正反馈”放大器,若运放采用一阶模型,那么其是一个二阶系统

楼主:
补充说明;

若运放采用“零阶”模型,即

    A=A0

那么才有如下所谓的“稳定条件”

    A0 < 1

    A0 > R2/R1 + 1

楼主:
如果运放采用的是一阶模型,那么其稳定条件是

    A0 < (τ/C) (R1 + R2)/(R1R2) +1

楼主:
运放的直流开环增益非常大,显然上式通常不成立,故相关所谓的“正反馈”放大器是不稳定的(即根本就不是什么放大器)。

楼主:
零阶模型分析

楼主:
补相关截图

楼主:
显然,那是一个零阶运放模型的分析结果。要得到合理的结果,运放至少需采用一阶模型。

网友A:
多看点书吧,没有什么好说的。
三年前夏天跟他说过,解释解释张驰振荡要用一阶模型,我这个徒弟可记住这一句话了,三年来隔三差五重复一遍,如获至宝。

网友A:
徒儿啊,不要死记硬背用几阶模型,因为使用什么模型,是由器件所使用的场合来定的。
寄生参数的添加,必须遵守一定的规则,不是随便乱加的。

规则1,就近压控源的输入,并联个电容!
规则2,受控电压源的输出,串联个电感!

我原帖电路,就是按照这个规则添加的。

你那个用RC模拟,在加个缓冲器,属于乱搞。
即便结果猜对了,也不过是瞎猫碰见死耗子。

网友A:
这帖子看的我是一脸懵逼。

5楼和8楼,和我原帖文字表述完全一致,但人家这个是正面教材,俺那个叫反面教材。

8楼计算极点,居然要计算传递函数,这是新手刚入门的表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帖子看的我是一脸懵逼。

     简直是笑掉大牙了

网友A:
我又反复看了两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我原文的文字表述,傻子也能看出来是根轨迹图形的描述。
使用根轨迹,只能变化一个参数,就是我原文的A。由于A是复数,我把动态元件C提取到电路外面来了,变化的是A0
和下图类似,这种做法在文献中比比皆是。

然后A就变成一个实数,成了单变量了,于是根轨迹就可以画了。

根据他画的红字,他以为A是个是包含电容的整体,由于A是一阶,电路外面还有个C,总体是2阶的。
这个大师也不想想,如果A=A0/(A+S/W),极点都被你包含进去了,你怎么画跟轨迹??如果A是复数,怎么还能说A>1,小于1?????????

网友C:
两位大佬还在这个版互斗啊,12年我还是一个连三极管原理都稀里糊涂的菜鸟的时候就在吵,现在我设计的高速芯片快要流片了突然想起来回来看看,两位还在吵,挺好的,一辈子的对手,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两位大佬还在这个版互斗啊,12年我还是一个连三极管原理都稀里糊涂的菜鸟的时候就在吵,现在我设计的高速芯 ...

高速芯片是什么芯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高速芯片是什么芯片?

“高速芯片”应该是小朋友瞎吹牛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高速芯片”应该是小朋友瞎吹牛的

根据"高速"两个字,无法确定他到底是干什么的!

如果是AD/DA,一个小白短短6-7年就能带团队设计AD/DA,那就厉害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高速芯片是什么芯片?

奈奎斯特采样ADC,28nm工艺,架构和指标保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根据"高速"两个字,无法确定他到底是干什么的!

如果是AD/DA,一个小白短短6-7年就能带团队设计AD/DA, ...

没到产品级别,现在还处在学术圈,只是设计出来测试发paper。部分数字校准部分还要片外用FPGA配合工作。
距离做一个产品那还早的很呢,带团队更是遥不可及。还需要向很多业内的高手和团队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高速芯片”应该是小朋友瞎吹牛的

哈哈,对于两位大佬来说确实还是小朋友,当时要不是听这两位大佬的精彩辩论和各自的专题讲解我就不会被坑的入这一行而去做互联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哈哈,对于两位大佬来说确实还是小朋友,当时要不是听这两位大佬的精彩辩论和各自的专题讲解我就不会被坑 ...

    你要是去互联网应该发达了,何苦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奈奎斯特采样ADC,28nm工艺,架构和指标保密

你这讲话是滴水不漏,看来是想打哑谜。

上面给个关键词高速,现在给个奈奎斯特,给这个关键词,好比说我设计的低频电路满足基尔霍夫定律,请问是什么电路一样,一点提示作用也没有。

高速ADC,不是流水线,就是折叠内插,有什么好保密的?

网友E:
搬个小板凳看你们相爱相杀。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哈哈,对于两位大佬来说确实还是小朋友,当时要不是听这两位大佬的精彩辩论和各自的专题讲解我就不会被坑 ...

无心插柳柳成荫,你应该感谢他们啊,后面的事谁能説得准,说不定,大翻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