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基于STM32F103ZE的无纸记录仪设计与开发

楼主(2019-08-05):
基于STM32F103ZE的无纸记录仪设计与开发

网友:
啥,打印机,还是记事本

网友:
手机不就可以吗,还要屏幕不

网友:
主要看记录什么,比如一个传感器,采集设备。也可以说是无纸记录仪

网友:
比如这种,挂载传感器,可以记录。

楼主:
昨天在搜集资料!因为要有一个无纸记录仪的项目。以前感觉无纸记录仪很高大上,现在看起来,如果想做好,昨完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楼主:
1)四轴飞行器械运动部件,使用中的维护量少:由于有纸记录仪需要伺服驱动机构带动记录笔和记录纸的移动,长时间使用会出现机械老化,造成卡纸、记录笔需要调整等问题;而无纸记录仪的数据记录在电子芯片内并通过液晶显示屏来显示、翻阅数据,故不存在这些维护问题。2)数据可以转存到电脑中,进行进一步的数据保存和分析:存储在无纸记录仪内的存储芯片(掉电不丢失数据)中的历史数据,可以使用U盘(有的公司采用软盘或CF卡,读取数据稍微麻烦一些)通过仪表上的USB数据口将历史数据拷贝出来,再使用无纸记录仪厂商提供的分析软件对U盘中的数据进行读取和数据分析[[8l03)万能输入信号功能:由于芯片技术的进步,新型的无纸记录仪产品具有各种标准现场仪表信号直接接入、通用性强的功能,比如。}SV,1-vSV,0^}1OmA,4}-20mA(二线制),4-v20mA(有源),Cu50,PT100,电阻(0-40052),B,S,K,E,J,T等信号都可以直接接入,软件设定即可。省去了温度变送器、现场仪表电源等费用[[9]04)大容量、长时间数据记录功能:由于新型存储芯片技术的发展,大容量的存储芯片体积越来越小、容量也越来越大,这为提高无纸记录仪的数据存储能力提供了可能,比如某些彩色无纸记录仪内部存储容量可达到248M,记录时间可达到10年(记录间隔4分钟一次)以上。5)通信功能:大多数的无纸记录仪产品还具有通信功能,可以和工业计算机形成数据通信网络。6)打印功能:部分无纸记录仪产品也内置打印机驱动程序,可以直接外接微型打印机打印历史或实时数据报表、曲线等。7)中文位号、标识:国产的新型无纸记录仪产品内置了中文字库,可以设定中文位号、标识等。8)PID调节、报警、信号变送等辅助功能在工业自动化领域,记录仪产品主要应用于现场工艺参数如温度、压力、流量、液位等的显示、记录和控制。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新型的无纸记录仪产品显示出越来越明显的优越性。

楼主:
1)记录仪表已发展成为现场总线、工业网络中具有控制、记录、网络通讯功能的智能站点。无纸记录仪能进行几十个通测量和记录,能实现多回路组态控制,多通道开关量输入、输出逻辑控制。以前,对于某些复杂、较难控制的专用系统,如锅炉控制、渗碳炉控制、真空烧结炉控制等,需要多台数字调节、报警器、手动操作器和记录仪组合起来才能构成一个控制系统。而现在只要一台无纸记录仪就能实现这些功能。同时很多无纸记录仪上还集成了多种通讯接口,可以很方便的实现信息共享[13,14,15]02)友好的人机界面。可用多种方式显示多种信息。既可以直接在仪表盘上进行组态操作,也可以通过计算机与无纸记录仪联网来进行组态操作。3)仪表在性能和可靠性方面进一步提高,测量精确度为士0.1%F.S是普遍水平,采样控制周期越来越快,原一般为O.Ss,0.25s,现在有的甚至出现达到25ms采样控制周期的快速仪表,MTBF可靠性更达到几十万小时。4)仪表向网络化方向发展,许多仪表有开放式DeviceNet,Profibus,CC-Link,Ethernet-Link多种总线接口,方便连接工厂自动化系统[16105)由于仪表自身发展,数字记录仪表在某些领域、控制装置比采用DCS,PLC等方案控制更有效,性价比更高,存在和发展的空间很大。

楼主:
1)输入形式
(1)热电偶:B、S、K, N, E、T, J, Wu-Re 3-25
(2)辐射感温器:
WFH-202 ( F 1,石英玻璃):400一  12000C
WFH-202 ( F2, K9玻璃):800一  20000C
(3)热电阻:
Pt 100 (L):一100.0200.0 0C
Pt 100 (H):-200500 0C
Cu50:0.0150.0 0C
2)输入阻抗
    mV输入、电压、热电偶:> 1 MS2
    热电阻:采用三线制接线,三根连线电阻要求相等且小于SSZ,通过热电阻测量电流
为0.5 mA
    3)测量精度:0.1%F.S士1个字
    4)采样周期:1秒
    5)分辨力:16 bit
    6)报警:仪表具有两路报警输出;继电器触点容量为2A, 250VAC(阻性负载)
    7)输出形式:4-20mA变送输出
    8)显示器:128X64点阵式LCD显示。
    9)通讯方式:RS232, RS485、通过U盘实现数据转移
    10)工作电源:开关电源:电压85一264VAC,频率SOHz
    11)工作环境:环境温度:0一50 0C,环境湿度:35一85% RH,周围环境无对仪表
有腐蚀作用的有害气体。
    12)外形尺寸:80X160
    此外,所设计的无纸记录仪必须符合以下标准:
    GB/T 13639-1992:工业过程测量和控制系统用模拟输入数字式指示仪
    GB/T 17626.2-2006:静电放电抗扰性试验
    GB/T 17626.4-2008: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性试验
    GB/T 17626.5-2008:浪涌(冲击)抗扰性试验
    GB/T 17626.11-1999:电压暂降、短时中断和电压变化抗扰性试验

网友A(2019-12-20):
楼主继续更新吗

网友A:
想看看更具体的流程 存储部分的 最近也接到任务了 想请教一下 存储部分的开发

网友B(2020-08-18):
不错的方案,如加一款彩色液晶显示控制器RA8873ML4N,就可以升级为7寸800*480彩色显示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