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27 complier6的问题

楼主(2019-08-05):
本人使用GD32F130R8T6作为MCU控制单色LED,当Keil527,采用complier 5   -o1
                        for(n=0; n<32; n++)
                        {
                                LED_CLK_L;
                                delay_us(2);
                if(len)                                LED_DATA_H;
                else                             LED_DATA_L;
                                delay_us(5);
                                LED_CLK_H;
                                delay_us(5);
                        }

找到问题,keil5 c6编译 会将for循环内的 ; 号 识别非执行一步。
void delay_us(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short int m;
   for(; n>0; n--)
   {
       for(u=0; u<US_UPPER; u++)
         ;
   }
}

为了在不同晶振下,做简单的软件延迟,改为如下。  比如晶振为36MHZ,那么当ctr=1的时候,下面的循环最好执行36条指令左右,就差不多是1us.
void delay_us(unsigned char ctr)
{
    unsigned char nb;
   volatile unsigned char nop=1;
    for(; ctr>0; ctr--)
    {
                for(nb=0; nb<US_UPPER; nb++)
                nop++;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