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120芯片,USB连接电脑后,电脑无法识别设备

楼主(2019-08-05):
跪求大神帮助啊!搞了一个周了,电脑一直不识别啊!
遇到问题:程序代码完全按照NUC120的实例写的,下载到板子,USB线连接电脑,电脑无法识别此设备
芯片型号:NUC120LD2DN示例代码:
电路设计图:

USB电路图

USB电路图

示例代码

网友A:
是否缺少对应的驱动程序

网友B:
跑官方的DEMO是不是可以识别?

网友B:
先确认是不是硬件问题,跑官方的DEMO,如果可以识别,那硬件没问题,如果不可以,考虑硬件是不是哪儿没对。

网友C:
先拿原廠的開發板試。
換線,或不同電腦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缺少对应的驱动程序

这个驱动代码完全按照官方的示例来写的,但就是无法识别USB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跑官方的DEMO是不是可以识别?

跑官方的demo也识别不出来,官方的demo都试过了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拿原廠的開發板試。
換線,或不同電腦試看看

原厂的板子我这没有,只有芯片

网友D:
两根信号线串的3K3太大了吧,我用33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