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dsp28335 SCI总结(串行一步通信)

楼主(2019-08-05):
1.串行传输

1)单工:数据传输单向,只能发或者收   (1根数据线)

2)半双工:数据传输双向,但任一时刻,只能发或者收 (1根数据线)

3)全双工:数据传输双向,但任一时刻,可以同时收或者发(2根数据线)

2.通信速率

波特率(每秒内传送的位数) BRR=LSPCLK/((BRR+1)*8)      或BRR=LSPCLK/16  (BRR=0)

楼主:
3.奇偶校验:它是每个字符增加一个额外位使字符中“1”的个数为奇数或者偶数

1)奇校验:字符中“1”的数目为偶数,校验位为“1”,反之“0”

2)偶校验:字符中“1”的数目为偶数,校验位为“0”,反之“1”

4.SCI一般可看作UART(通用异步接受/发送装置)经常与RS232接口连接

DSP(TTL电平(高2.4V,低0.4V))经过MAX232转换成RS232电平(高-3~-15v,低3~15v)

楼主:
5.SCI发送和接收数据格式(NRZ)

1个开始位->1~8位数据->1个奇偶校验位(可选择)->1个或2个停止位->区分地址和数据的附加位(仅在地址位模式存在)

数据的基本单元叫字符,带有格式信息的数据字符叫帧。

6.标准SCI模式与FIFO公用一个中断源  16级FIFO

楼主:
7.1)TXRDY:SCITXBUF空(移位没空)(SCITXBUF->TXSHF)

   2)TX EMPTY:发送和移位空

8.当ABD和CDC位都置位时,表示波特率自动检测开始工作,在中断服务子函数中,必须使用软件将CDC位清0,否则以后不会产生中断。(向ABD CLR写1清0 ABD位,响应中断)

楼主:
9.多处理器通信

接受步骤:1)在接受地址块时,SCI端口唤醒并申请中断(RX/BK INT ENA位申请中断),读取地址快的第一帧,该帧包含目的处理器的地址

  2)通过中断检测接受的地址启动软件历程,然后比较内存中存放的器件地址和接受到数据的地址字节。

3)如果地址吻合,CPU清除SLEEP位,并读取块中剩余数据,否则退出子程序并保持SLEEP位.

1)地址位多处理器模式

帧的最后一个数据位后有一个附加位,称为地址位。

2)空闲线多处理器模式

一帧后的空闲时间(10个或更多个高电平)

注意:在设置TXWAKE后发送地址数据前,要向SCITXBUF写入一个无关的数据,保证能够发送足够的空闲时间。

10.   WUT->TXWAKE        TXSHF->SCIBUF构成双缓冲 (SCIBUF值移入TXSHF时,TXWAKE值移入W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