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力变频空调pfc作用?

楼主(2019-08-05):
这个是格力变频空调的pfc,这个pfc后面驱动直流无刷电机。
为什么驱动直流无刷电机要用pfc?
现在烧毁,可以不用吗?

楼主:
这是外机板

网友A:
pfc电路由大电感、大功率IGBT及其控制保护电路组成,用于提高整机的功率因数,减少对电网的谐波干扰并具有升压作用。

网友B:
PFC对电网的意义这里就不讨论了,估计变频空调还必须配置PFC否则电网不给接入,维修么先不考虑接入问,不过对于典型的PFC而言,一般均有提升电压的功效,比如干线电压一般会提升至400V这样,再去驱动后面的三相变频H桥。
如果直接不用,估计会有3个问题:
1、干线纹波变大,这个在特定频率下面产生的差拍至少会发生古怪的声音,其他后果没有仔细思考。
2、由于干线电压变低,而且失去稳压特性,因此最大输出功率肯定降低,同时对电网波动适应能力也会变差。
3、有些系统会有PFC-OK信号,没有这个,后面不开工,这个必须注意,同样的有些可能会带干线电压失压检测,同样也可能造成空调不开工。

网友C:
电感怎么看不到。这么大功率,体积应该不小的吧

网友C:
可能因为体积重量太大,没有装在PCB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能因为体积重量太大,没有装在PCB上?

很明显,这么功率的PFC,给踢出PCB了呗。
反正,PFC线路的变压器外接,板子对过桥线寄生电感完全无视不是?
有个疑惑就是,像变频这么大功率,一个TO3P管子就搞定了?不是交叉什么的?

网友C:
看起来功率部分都烧了,搞不好IPM也烧了。

楼主:
明天补电感pcb图,ipm用万用表量了一下,没有短路

网友D:
估计你这个够呛,还是直接换板子吧。

网友E:
你要是维修当然可以跨过PFC。

网友D:
跨过pfc你能保证后面的电路是正常的吗?

网友F:
PFC功能4楼都说了,在大功率脉冲电路中,PFC还是很有必要的,如果没有这个PFC,你的空调如果管用,也很容易烧毁其它电器或者干扰其它电器正常工作。没有官方电路图还是小心折腾,珍爱生命!

网友G:
一般变频空调控制板也就5年左右就坏了,换一块板子要800大洋。

网友H:
LXI 1,2  应该就是接电感的地方.  PFC 电路自然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