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MOS有什么用?

楼主(2019-08-05):
(无正文)

网友A:
Q1关, Q2通,C端用来检测负载状态.Q1开,Q2关,不作检测.

网友B:
Q1和Q2区别也就是串联了一个R12,说明他们工作时候电流是有区别的,Q1开启则是满功率,而Q2开启负载被串联了一个4.7欧姆电阻,就这么简单,至于为什么需要这样,则牵涉电子烟系统的工作原理,这个咱没玩过就说的就不一定正确了,不过猜测一下还是可以的。
猜测是由于发热丝的电阻在冷态是很低的,如果没有限流直接开启,产生的冲击电流那是相当大的,当串联一个4.7欧姆电阻串联的回路先打开,把发热丝加热到合适的温度,再打开满负载开关,则冲击电流大大降低。
而C端应该就是检测发热丝电压,然后根据值,选择打开满负载开关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Q1和Q2区别也就是串联了一个R12,说明他们工作时候电流是有区别的,Q1开启则是满功率,而Q2开启负载被串联 ...

现在还有一个最不能理解的就是,如果Q2打开,4.7欧的电阻加上发热丝阻值也只会在6欧左右,电池电压(3.7V左右)加在上面,岂不是要烧掉4.7欧的电阻,Q2该如何工作才能避免烧电阻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还有一个最不能理解的就是,如果Q2打开,4.7欧的电阻加上发热丝阻值也只会在6欧左右,电池电压(3.7V ...

所以说有个C端子检测,先打开Q2,然后检测C,当C端子达到某值,打开Q1,则4.7欧姆电阻被旁路,只要时间足够合理,电阻就不会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