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电路及过放保护,不能正常关机!

楼主: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电源由主电和备电组成,通过1509芯片转换成5V供系统,想做一个功能,当主电不存在由备电供电,备电过放时,关断整个系统,即电源芯片的EN管脚。开机没有问题,关机出现问题,主电电压为28V备电电压为24V,当先关主电时,系统马上掉电,当先备电后关主电时,主备电正常切换。

楼主(2019-08-05):
VOUT为主电和备电电压,POWEN为单片机控制引脚。开机通过电容充电Q11导通,EN拉低,这时1509会有5V输出,单片机开始工作,将POWEN置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VOUT为主电和备电电压,POWEN为单片机控制引脚。开机通过电容充电Q11导通,EN拉低,这时1509会有5V输出,单 ...

VOUT 跌落时,C16放电把DC/DC关闭了。
主电大于备用,所以切换备用时VOUT跌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UT 跌落时,C16放电把DC/DC关闭了。
主电大于备用,所以切换备用时VOUT跌落  ...

是的,是这个原因导致系统关闭的,有办法解决?

网友A:
lightour 发表于 2019-8-6 08:33是的,是这个原因导致系统关闭的,有办法解决?

楼主(点评):
这个电路是什么思路?

网友B:
Q11很容易坏掉,一上电,VOUT通过C16给Q11的B极大电流可能会瞬间烧掉Q11。

楼主(点评):
是有这个可能

网友C:
下图功能: S1、S2只是试验开关,实际电路中S1、S2均闭合。(一)28V主电源或者备用电池24V电源之一有电,则XL1509_Vin输入总有电。(二)仅仅在XL1509_Vin输入电压低于17V(这个门限值可以通过改变R3、R1进行设置)则XL1509_EN1输出高电平,关闭XL1509的电源(VCC5V)输出。否则,XL1509_EN1输出低电平,XL1509电源芯片输出有效。

楼主(点评):
这个电路的功能是:当S1和S2都闭合,则U1的7脚输出低电平,XL1509_ENI为低,当S1打开时,U1的7脚输出高,XL1509_ENI为高吗?

网友C(点评):
回复 楼主: 仅当S1断开、S2闭合且蓄电池电压低于17V时,U1的7脚输出高,XL1509_ENI为高,XL1509输出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