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基于ADS仿真的低噪声放大器设计

楼主(2019-08-05):
基于ADS仿真的低噪声放大器设计

1 引 言

低噪声放大器(LNA)位于射频接收机的前端,其主要功能是对微弱信号进行低噪声放大。在低噪声放大器的设计过程中,要综合考虑其放大能力、噪声系数和匹配等因素,这需要大量的理论计算和smith圆图分析,给设计工作带来困难。

2 低噪声放大器的设计理论

图1是放大器电路原理框图,其中r 表示源反射系数,r 表示负载反射系数。不同的r 和r。. 将影响放大器的稳定性、噪声系数、增益、驻波等参数。设计放大器的过程就是根据放大器的s参数,以及噪声系数、增益、驻波等的要求来确定TS和TL,然后根据TS和TL确定输入、输出匹配网络。

图1 晶体管放大器电路原理框图

低噪声放大器主要指标是噪声系数Ts ,其与源反射系数的关系如下:

其中 电阻,Topt是最佳源反射系数。当Ts=Topt时,可以获得最低噪声系数 NFmin。

一般的低噪声放大器的输入匹配电路是按照噪声最佳来设计的,为了获得较高的功率增益和较好的输出驻波比,输出端采用输出共扼匹配。

3 低噪声放大器设计仿真和优化

3.1 设计目标

低噪声放大器设计的关键是电路的第一级。对于低噪声放大器的第二级及后续电路,可以使用MMIC微波单片放大器来完成,其设计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利用ATF一33143完成电路第一级的设计目标是:频率:1260MHz一1280MHz;增益:≥10dB;噪声系数:≤0.5dB;输入驻波比:≤1.5;输出驻波比:≤1.5。

3.2 仿真设计

(1)建立模型

上网下载ATF一33143的器件手册,其器件手册中提供了标准模型 J。

(2)确定工作点及偏置电路

根据芯片在各直流工作点条件下的性能选择直流工作点。本文选取的直流工作点为:VDS:4V,IDS=40mA。在该直流工作点状态下的芯片最小噪声系数ⅣF i =0.34dB 。

(3)稳定性判断

在ADS软件中,根据Mu控件和Mu—Prime控件来判断电路的稳定性。电路绝对稳定的充要条件是Mu>1和Mu—Prime>1。

一般的改善稳定性的措施为:

a.串联阻抗负反馈

在场效应管的源极和地之间串接一个阻抗元件,从而构成负反馈电路。反馈元件常用一段微带线来代替,它相当于电感性元件的负反馈。

b.稳定衰减器

P型阻性衰减器是一种简易可行的改善放大器稳定性的措施,通常接在低噪声放大器末级输出口。

采取的改善稳定性措施为:在芯片源极添加电感构成负反馈;在漏极添加LRC串联电路。图2为添加反馈电路后的稳定性仿真结果。电路在0.7GHz~3GHz频率处于绝对稳定状态,而工作频率为1260MHz一1280MHz,故满足稳定性要求。

图2 改善后的稳定性仿真结果

(4)设计输入、输出匹配电路

首先通过等噪声系数圆和等增益圆来设置合理的源反射系数r ,然后根据源反射系数r 和放大器的s参数,按照最大增益匹配来确定负载反射系数Tl根据增益大于10dB和噪声系数小于0.5dB的设计目标,如图3所示,设置等噪声系数圆控件和等增益圆控件。

图3 等噪声系数圆控件和等增益圆控件

图4是等增益圆和等噪声系数圆以Smith圆图形式表示的仿真结果。源反射系数点的选取是在噪声系数、增益这两个指标间的折衷,选择m1点为源反射系数点。m1点源反射系数对应的噪声系数小于0.3,增益为11dB。

确定源反射系数后,根据公式:

计算出负载反射系数Tl,然后利用Smith原图设计输入、输出匹配电路。

图4 噪声系数圆、等增益圆和输入匹配点的确定

(5)优化

在上述中,分别设计了直流偏置电路和输入、输出匹配网络,但是输入、输出匹配网络的加入会改变场效应管的S参数,从而恶化某些指标。为了满足所有的设计目标,有必要进行全局的电路优化。首先选取优化变量,设置变量的变化范围,然后根据设计目标设置仿真目标,优化仿真变量,得到达到预设目标的最佳电路设计参数。优化后的仿真结果如图5所示。

图5 优化后的仿真结果

4 结束语

由仿真结果可知,所设计的低噪声放大器在频带1260Mhz~1280MHz工作时,增益约为l1dB,输入、输出驻波均小于1.5,噪声系数约为0.2dB,在1 GHz一3Ghz频率范围内绝对稳定,所有指标均满足设计要求。

楼主:
基于ADS仿真的低噪声放大器设计

网友A: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的资料

网友:
一般用作各类无线电接收机的高频或中频前置放大器

网友B:
低噪声放大器总是处于前端的位置吧 。

网友C:
低噪声放大器广泛用于接收机最前端

网友D:
这个对接收机系统的噪声和信噪比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网友E:
低噪音放大器是一类特殊的电子放大器

网友F:
放大器自身的噪声对信号的干扰可能很严重

网友G:
兼顾低噪声和高增益吧

网友H:
低噪声放大器中的噪声指的是放大器本身的噪声,而不是外部输入的噪声

网友I:
低噪声放大器一般用作各类无线电接收机的高频或中频前置放大器

网友J:
低噪声放大器有采用场效应管或双极型晶体管构成的

网友H:
放大器、电阻本身都会产生白噪声。

网友:
高灵敏度电子探测设备的放大电路。

网友G:
共发射极一共基极级联的低噪声放大电路

网友B:
整个接收系统的噪声取决于低噪声放大器的噪声。

网友F:
减小这种噪声,以提高输出的信噪比

网友C:
通常与天线相连。

网友E:
主要用于通讯系统中将接收自天线的信号放大

网友D:
极宽范围的低噪声放大器?

网友J:
低噪声放大器的各项指标呢?

网友I:
在放大微弱信号的场合,放大器自身的噪声对信号的干扰可能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