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宽带直流放大器系统设计

楼主(2019-08-05):
宽带直流放大器系统设计

摘 要: 设计了一种增益连续可调的宽带直流放大器, 通过单片机AT89S52 控制数模转换器TLV5638来改变可变增益放大器AD8336增益的大小, 实现了增益连续变化及预置增益以及显示的功能; 此宽带直流放大器电压增益在0 dB~ 60 dB连续可调, 3 dB通频带0~ 10MH z, 其中在0 ~ 9MH z通频带内增益起伏 1 dB, 最大输出电压正弦波有效值Vo 10 V 并无明显失真。

在实际电路中, 一般采用放大器实现信号的放大, 要求其线性好, 具有足够的增益来抑制后级电路的噪声对系统的影响, 且增益连续可调, 当输入信号范围大时,能自动控制增益,输出稳定的信号。综合考虑以上几个方面, 提出了实现方案, 具体电路, 最后给出了仿真测试结果。

1 系统整体设计方案

系统分为信号处理和控制电路两部分。信号处理电路主要由跟随器模块、可变增益放大器电路和功率放大电路组成。前级放大模块采用超高速运放THS3001。可变增益放大器采用AD8336,其在60dB 的增益范围提供100 MH z带宽,并且易于DAC控制。输出部分采用分立的高频元件组成能调节输出阻抗的功率放大网络,提高带负载能力;系统通过AT89S52实现系统的控制,将键盘和ALPS 旋钮输入信号通过DAC 输出,以控制AD8336 的放大增益,实现增益连续可调。系统框图1所示。

图1 系统整体框图

2 硬件设计

2.1 前级跟随电路

前级跟随电路以THS3001为核心, 它具有高达6 500 V ⁄s的转换速率, 420MH z的- 通频带和良好的带内平坦度, 在110MH z时, 增益仅下降0.1 dB。

它有效地增大了输入阻抗。设计跟随模块见图2。

图2 跟随电路

2.2 增益放大电路

增益放大模块由AD8336超高频宽带放大集成电路及外围电路组成, 将前级THS3001输出的信号进行放大, 放大信号通过单片机进行控制实现AD8336的增益大小, 根据不同的要求可以实现增益连续变化、稳定增益变化和预置增益等功能。

图3 增益控制模块

2.3 单片机增益预置控制电路

控制模块采用单片机AT89S52, 通过控制TLC518输出的两路电压差来调节AD8336的增益,从而实现0 dB 到60 dB 连续可调的增益控制。控制电路如图4所示。

图4 单片机控制模块

3 软件设计

软件设计基于模块化和层次化的设计原则, 模块包含液晶模块、键盘扫描模块, 串口驱动模块、DA控制模块, 主程序采用状态机的设计方式实现。主程序通过键盘扫描的形式判断各个按键的状态, 并将按键的状态存储到一个先入先出的缓冲区, 等待系统的处理, 增强系统对按键的处理能力。系统主程序见图5。

图5 程序流程图

4 仿真与测试

4.1 增益通频带仿真测试

将设计电路采用Tina软件进行仿真, 设VG ain为- 0.122 4 V, 仿真结果如下, 分析可得, 3 dB通频带大于0~ 10MH z; 在0~ 9MHz通频带内增益起伏 1 dB。

图6 通频带仿真结果

4.2 测试

用函数发生器产生10mV ( 0H z)的直流信号, 接到宽带直流放大器的输入端, 调节增益旋钮, 使放大器增益为60dB, 采用示波器察看输出端的波形是否为直流形式, 并读出其幅度。测试数据如表所示, 由测试数据可知, 设计的系统实现了直流放大器的设计。

表1 直流测试

5 结语

根据数字系统对宽带直流放大器的要求, 介绍了一种基于AD8336的宽带直流放大器的设计过程和仿真结果。仿真结果表明, 采用该设计能实现增益的预置以及连续可调, 基本能满足宽带直流放大器的应用需要。

楼主:
宽带直流放大器系统设计

网友A: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的资料

网友:
哪家的宽带放大器性价比高?

网友B:
宽带直流放大器能放大的信号频率最低极限可以达到0Hz

网友C:
干线放大器、分配放大器都属于宽带放大器?

网友D:
可以发一份宽带直流放大器的设计方案 吗

网友E:
可选用普通的运算放大器

网友F:
放大器的电压增益取决于比例电阻的比值

网友G:
选用宽带高速运放即可。

网友H:
理论上说就是可以提高你的网络速度。

网友I:
multisim中如何测宽带直流放大器的通频带

网友J:
电视图像信号放大的视频放大器是一种典型的基带型宽带放大器

网友G:
放大器实际上是一个模拟的傅立叶变换器

网友:
宽带放大器和宽带直流放大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F:
放大器的带宽主要取决于运放的带宽

网友B:
在很宽的一段频带中放大倍数都一样,都能正常工作的放大器叫宽带放大器

网友E:
NE5534或LM741都可以。

网友C:
宽带直流放大器不用单片机可以做吗?

网友D:
基本要求 (1)电压增益AV≥40dB,输入电压有效值Vi≤20mV。

网友J:
这类放大器通常以电阻器为放大器的负载,以电容器作级间耦合。

网友I:
用simulate|analysis|AC analysis分析可行吗

网友H:
直流宽带放大器通频带必须从零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