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输出±5V,50mA

楼主(2019-08-06):
最近用TL431,需要提供±5V,100ma电流,参考TI资料输出+5V电路可以了,但是-5V电路不太确定,请大神们赐教。

网友A:
如果不在乎纹波之类,买个金升阳或者其它牌子 12V 变 +-5V 的隔离电源模块就OK了,很多种。
如果给小信号用,需要低纹波就麻烦点,主要是负电压问题。要么电池分两组,提供正负电源,要么加个正转负电路(很多),还可以想办法,将模拟电路修改为只需要单极性电源。
12V变负5V,可以用降压DCDC芯片,加粒隔直电容,改成Spec电路就可以得到稳定的负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在乎纹波之类,买个金升阳或者其它牌子 12V 变 +-5V 的隔离电源模块就OK了,很多种。
如果给小信号用 ...

对精度要求高一些,对传感器供电,然后进行模数转换。

网友A:
传感器本身要求正负电源?如果没有,模拟部分改成单极性电源电路比较好。

网友B:
TL431输出电压为10V,因此,输入电压Vin不能太低,如下图所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L431输出电压为10V,因此,输入电压Vin不能太低,如下图所示:

运放供电要用15V吧,不能直接接10V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运放供电要用15V吧,不能直接接10V

在6楼电路中,输出0V地电平,运放电源直接用稳压后的10V是完全可以的。不过改成下面电路,流过R3的电流可以小一些、运放0V输出内阻更小。谢谢提醒。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6楼电路中,输出0V地电平,运放电源直接用稳压后的10V是完全可以的。不过改成下面电路,流过R3的电流可 ...

我的意思如果不是轨到轨运放,输出电压幅度受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如果不是轨到轨运放,输出电压幅度受影响

运放这个应用不用轨对轨没有关系。运放输出是0V刚好是在+5V、-5V中间。何来输出电压幅度会受影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6楼电路中,输出0V地电平,运放电源直接用稳压后的10V是完全可以的。不过改成下面电路,流过R3的电流可 ...

这个运放能直接驱动47uF这么大的电容? ? ?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如果不是轨到轨运放,输出电压幅度受影响

是我理解错了,不过我还是觉得运放电源接到15V好一点,能给后面的负载提供更大的电流。看“地”怎么定义了,实际这个运放输出的是10V的一半电压,确实不需要轨到轨运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运放能直接驱动47uF这么大的电容? ? ?

这个应用,运放输出连接电容没问题。不会自激振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运放能直接驱动47uF这么大的电容? ? ?

运放输出串有电阻的,问题不大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解答,已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