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车记录仪不读卡

楼主(2019-08-06):
目前发现 机器不读 创见TF卡,其他品牌的可以。是我的TF卡电路参数设计有问题吗?

网友A:
TF卡电路参数应该没问题,你的TF卡的问题最大了,可以问下厂家是怎么回事,是不是锁住了

网友B:
应该是TF卡的问题

网友C:
检查一下电源,时钟数据的电平是否合格.如果不是由于这些条件临界,一般是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