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CJX2-0910交流接触器适用于交流50Hz或60Hz,电压至660V,电流至95A的电路中,供远距离接通与分段电路及频繁起动、控制交流电动机,接触器还可加装积木式辅助触头组,空气延时头、机械联锁机构等附件、组成延时接触器、可逆接触器、星三角起动器,并且可以和热继电器直接安装组成电磁启动器。

CJX2-0910交流接触器结构特征:0577保2788顺2628 CJX2交流接触器为模块式结构,功能组合齐全。在其顶部加装空气延时头,即可成为延时接触器;由2台接触器加装机械联锁功能部件,即可组成可逆接触器;热继电器与接触器组装后可成为磁力起动器;接触器顶部加装专用限流触头组及限流电阻即可成为切换电容接触器;3台接触器及空气延进头、辅助触头组可组合成星三角起动器,加装辅助触头可组成接触器式继电器等。

CJX2-0910工作和安装条件:136保3420顺7967

1、周围空气温度为:-5+40,24小时内其平均值不超过+35;
2、海拔:不超过2000m;
3、大气条件:在+40时大气相对温度不超过50%,在较低温度下可以比较高的相对湿度,zuei湿月的平均zuei低温度不超过+25,该月的月平均zuei大相对湿度不超过90%。并考虑因温度变化发生在产品上凝露;
4、污染等级:3级;
5、安装类别:类;
6、安装条件:安装面与垂直面倾斜度不超过5;
7、冲击振动:产品应安装和使用在无显著摇动、冲击和振动的地方。

工作原理:

当线圈通电时,静铁芯产生电磁吸力,将动铁芯吸合,由于触头系统是与动铁芯联动的,因此动铁芯带动三条动触片同时运行,触点闭合,从而接通电源。当线圈断电时,吸力消失, 动铁芯联动部分依靠弹簧的反作用力而分离,使主触头断开,切断电源。

使用接法:

一:一般三相接触器一共有8个点,三路输入,三路输出,还有是控制点两个。输出和输入是对应的,很容易能看出来。如果要加自锁的话,则还需要从输出点的一个端子将线接到控制点上面。二: 首先应该知道交流接触器的原理。他是用外界电源来加在线圈上,产生电磁场。加电吸合,断电后接触点就断开。知道原理后,你应该弄清楚外加电源的接点,也就是线圈的两个接点,一般在接触器的下部,并且各在一边。其他的几路输入和输出一般在上部,一看就知道。还要注意外加电源的电压是多少(220v或380v),一般都标得有。并且注意接触点是常闭还是常开。如果有自锁控制,根据原理理一下线路就可以了。

型号划分:

在电工学上。接触器是一种用来接通或断开带负载的交直流主电路或大容量控制电路的自动化切换器,主要控制对象是电动机,此外也用于其他电力负载,如电热器,电焊机,照明设备,接触器不仅能接通和切断电路,而且还具有低电压释放保护作用/。接触器控制容量大。适用于频繁操作和远距离控制。是自动控制系统中的重要元件之一。

通用接触器可大致分以下两类。1交流接触器。主要由电磁机构、触头系统、灭弧装置等组成。常用的是cj20、cjx1、cjx2、cdc1、cdc6等系列。2直流接触器,一般用于控制直流电器设备,线圈中通以直流电,直流接触器的动作原理和结构基本上与交流接触器是相同的。但现在接触器的型号都重新划分了。都是ac系列的了。。。1;ac-1类接触器是用来控制无感或微感电路的. 2;ac--2类接触器是用来控制绕线式异步电动机的启动和分断的. 3;ac-3和ac--4接触器可用于频繁控制异步电动机的启动和分断.

欢迎选购CJX2-0910

相关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