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悬赏500元检查网口程序

楼主(2019-08-06):
我用STM32F407写了一个网口程序,和上位机连接有时能连上,有时连不上。
用F7板子连接正常。所以确定是软件问题。
请高手帮我看看,解决问题给500元*币。
谢谢!
附工程:

网友A:
似乎奖金不够诱人

网友B:
1:程序可读性太差2:奖金也太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程序可读性太差2:奖金也太少

你打算要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程序可读性太差2:奖金也太少

你觉得多少合适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觉得多少合适啊

网口驱动问题的话好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网口驱动问题的话好解决

我用你的工程下载进我的板子,好像正常的,详细描述下问题

网友D:
要不要把硬件发过来,帮你检查一下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你的工程下载进我的板子,好像正常的,详细描述下问题

比如,我连上了,过一会,关闭下位机,再重新打开下位机,就连不上了。

网友E:
老哥,你的一个函数居然有 700多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哥,你的一个函数居然有 700多行

不可能

网友F:
引用 楼主:
比如,我连上了,过一会,关闭下位机,再重新打开下位机,就连不上了。 ...

有没有可能是上位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可能是上位机的问题?

不是。我F7的板子没问题

楼主:
现在好了。似乎是24位AD程序那个地方卡住了。

网友G:
问题解决了?? 我来晚了,500元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问题解决了?? 我来晚了,500元没了

还没有,不过发现不是网口的问题,是AD的问题,硬件问题。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还没有,不过发现不是网口的问题,是AD的问题,硬件问题。

你这 AD 那边的硬件影响到网口,程序架构也有很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 AD 那边的硬件影响到网口,程序架构也有很大的问题

程序架构有什么问题?

网友I:
我看这500元最后还得在楼主的兜里。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看这500元最后还得在楼主的兜里。

不在我兜里啦。给了别人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