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求教一个开关电源电压倍增电路

楼主:
如图1所示的输出电压通过外加两个二极管和电容变为了原来的2倍,从原来的24V变为48V,求问其原理。
ltspice仿真结果如图2,绿色为输入电压,蓝色为升压后电压24V,红色为通过倍增电路产生电压48V。
附LTspice文件。
谢谢。

2019-08-06 (1).png (66.11 KB )

楼主(2019-08-06):
求大神解答

网友A:
一个非常简单的电压倍增电路框图

网友B:
楼主你这个是开关型升压电路吧?不是什么倍增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个是开关型升压电路吧?不是什么倍增电路。

前部分是开关型增压电路,后面二极管部分是升压

网友C:
苍蝇拍知道不?
苍蝇拍高压就是这么来的,至于振荡器用芯片还是管子无所谓,反正能产生方波就成,然后按照多倍压整流原理去弄,多倍压线路和原理自己上网。
你问的只是多倍压的2倍而已,就这样

网友D:
非常简单呀,首先声明,我不是专业做开关电源的,不对的地方勿喷,如果不看C4,D2,D3,C5,就是一个简单的BOOST电路,BOOST电路的拓补中,SW脚是一个开关MOS,对地导通,在SW打开的时候,SW引脚为0V,此时C4左负右正由C1通过D2充电,因为没啥电阻,可以理解成,直接就充满了(不考虑二极管的压降),所以C4上有C1那么高的电压,当SW关闭的时候,SW的引脚电压和C1的电压一致(不算二极管压降),而C4上有C1那么高的电压,且是左负右正,因此C4右端电压会因为SW的电压上升而被抬高,即C1+C1 = 2C1的电压,并通过D3向C5充电,使C5上端电压为2C1,当然把C5负端接到地也是可以的,不过需要增加器件的耐压值,所以Vout = 2C1,当设置分压电阻使C1电压为输入电压的时候,那么Vout就是2Vin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苍蝇拍知道不?
苍蝇拍高压就是这么来的,至于振荡器用芯片还是管子无所谓,反正能产生方波就成,然后按 ...

感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常简单呀,首先声明,我不是专业做开关电源的,不对的地方勿喷,如果不看C4,D2,D3,C5,就是一个简单的BOO ...

还有个问题,请问懂LTspice么,仿真时碰到了一些问题。

网友D(点评):
没有去用过耶,不好意思,

网友E:
二倍压整流电路e2正半周(上正下负)时,二极管D1导通,D2截止,电流经过D1对C1充电,将电容C1上的电压充到接近e2的峰值√2E2 ,并基本保持不变。e2为负半周(上负下正)时,二极管D2导通,D1截止。此时,C1上的电压Uc1=√2E2与电源电压e2串联相加,电流经D2对电容C2充电,充电电压Uc2=e2峰值+1.4E2≈ 2√2E2。如此反复充电,C2上的电压就基本上是2√2E2 了。它的值是变压器电级电压的二倍.

网友F:
楼主你好,有需要升压芯片吗,免费提供样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好,有需要升压芯片吗,免费提供样品

已有固定购买渠道。

网友F:
引用 楼主:
已有固定购买渠道。

可以加个微信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部分是开关型增压电路,后面二极管部分是升压

仔细看了,确实是倍压,电荷泵实现的。

网友E:
我在楼上有贴图说明,你可以仔细看看。

发新帖 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