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位移传感器 选型

楼主(2019-08-06):
1. 应用场景:
用于测量 签字笔 笔尖的位移 ;位移传感器 安装于笔管内部。

2. 参数要求:
通用型的就行,没有特别的要求 。

3. 封装要求:
不大于10 * 10mm(越小越好)。

请 推荐 传感器厂家,最好有型号!

非常谢谢!

楼主:
大神去哪里了?怎么没人理

网友A:
淘宝上没有吗?
传感器列表,你看看有没有你想要的,希望能帮到你。https://www.best-component.com/list/sensors-transducers.html

网友B:
线性霍尔吗

网友C:
可以看下NVE的 GMR技术的AD004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没有吗?
传感器列表,你看看有没有你想要的,希望能帮到你。https://www.best-component.com/list/s ...

谢谢!

淘宝上找了,个头太大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

淘宝上找了,个头太大了

你装在笔里面,可想而知传感器的体积一定要很小。
你在市场上应该无法采购到能直接装在笔里的位移传感器的。位移传感器总成,包括了检测装置和待测目标,再加上外壳、线缆或接插件,体积不会小到可以直接塞进笔里的。

你可以使用Micronas HAL37xx系列的2D霍尔芯片,SOIC8封装,在与你笔芯配合的结构上放置一小块矩形磁铁就可以检测到笔芯位移了。

如果上面这种方案依然无法安装到笔内,还可以考虑将LVDT设计到笔内。但是这种方案传感器自身以及信号调解部分都相对更加复杂,成本也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