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pt100转4-20ma温度变送器

楼主:
概述:
      热电阻温度变送器产品主要用于Pt100Pt1000Pt10, Cu50,Cu100等传感器信号的隔离与变送 (传感器需用户自己配),在工业上主要用于测量-200~+600℃的温度。该变送器内有线性化和长线补偿功能,出厂时按照Pt100国标分度表校正,完全达到0.2级精度要求。输入、输出和辅助电源之间是完全隔离(三隔离),可以承受2500VDC的隔离耐压。产品采用DIN35国际标准导轨安装方式,体积小、精度高,性能稳定、性价比高,可以广泛应用在石油、化工、电力、仪器仪表和工业控制等行业。
    AOT系列温度信号隔离放大器使用非常方便,仅需接好线,即可实现热电阻信号的隔离变送。
主要特性:
>>输  入:Pt100(-200~+600℃) (范围可选择)
也可以选择输入为Pt1000, Pt10,Cu50,Cu100等等
>>输出信号:4~20mA0~5V0-10V 等标准信号
>>辅助电源:5V9V12V15V24V直流单电源供电
>>工业级温度范围: - 45 ~ + 85 ℃
>>精度等级:0.2(FSR%,相对于温度)
>>内含线性化和长线补偿功能
>>隔离耐压:2500VDC(1mA,60S),输入/输出/电源 三隔离
>>安装方式:DIN35导轨安装
>>外形尺寸:79x69.5x25mm
产品选型:
                            DIN1*1  AOT-Z-T-P-V(A)
输入类型:Z
温度范围:T
供电电源:P
输出型号:A或者V
代码
T
代码
P
代码
电流:A
代码
电压:V
代码
PT100
Z1
-20<-100℃>
T1
24VDC
P1
0-20ma
A3
0-5V
V1
PT10
Z2
0<-100℃>
T2
12VDC
P2
4-20ma
A4
0-10V
V2
Cu100
Z3
0<-150℃>
T3
5VDC
P3
用户自定义
Au
1-5V
V6
Cu50
Z4
0<-200℃>
T4
15VDC
P4
用户自定义
Vu
Pt1000
Z5
0<-400℃>
T5
用户自定义
Tu
选型举例1
输入:Pt100  温度范围:-20~100℃  供电电压:24V   输出:4-20mA
型号: DIN1*1 AOT-Z1-T1-P1-A4
选型举例2
输入:Pt1000 温度范围:0~200℃   供电电压:12V   输出:0-10V
型号: DIN1*1 AOT-Z5-T4-P2-V2
通用参数:
     ------- 0.2% (相对于温度)
     ------- 三线、四线或两线热电阻信号,可选择Pt100, Pt1000,  Pt10, Cu50, Cu100等热电阻。
                  订购时需选择一个温度范围来和输出相对应。
     ------- 标准的电压或电流信号。也可由用户自定义。
响应时间 ------- ≤100mS
辅助电源 ------- DC5V、9V、12V、15V、24V
    ------- < 1W
温度漂移 ------- 50ppm/℃(典型值)
负载能力 ------- 电压输出:≥ 2 kΩ
电流输出:≤ 450Ω
    ------- 信号输入/输出/输出/辅助电源  三隔离
隔离电压 ------- 2500VDC,1分钟,漏电流 1mA
耐冲击电压------- 3KV, 1.2/50us(峰值)
工作温度 ------- -40 ~ +85℃
存储温度 ------- -40 ~ +85℃
工作湿度 ------- 10 ~ 90% (无凝露)
存储湿度 ------- 10 ~ 95% (无凝露)
产品接线图
引脚定义
Pin
引脚功能
Pin
引脚功能
Vcc
辅助电源正端
A
热电阻输入A端
NC
空脚
B
热电阻输入B端
GND
辅助电源负端
B
热电阻输入B端
Out+
输出信号正端
NC
空脚
Out-
输出信号负端
NC
空脚
NC
空脚
NC
空脚

网友A(2019-08-10):
电源电压有精度要求吗,  感觉温度测量范围有点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