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调光功率不稳定

楼主(2019-08-06):
现有调光电路使用单片机输出PWM调节双向可控硅的导通角实现
在冷机后刚启动时,输出功率无法达到最大,仅为一半左右,工作运行约半分钟左右,功率才达到最大,在这变化前后,PWM以及双向可控硅触发脚的波形均无明显变化
在调到最低功率时,一开始也不会马上达到最低功率,会偶尔出现频闪
请指点这2钟情况是什么问题导致,谢谢

网友A:
过零检测电路图纸贴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零检测电路图纸贴上来。

如图,请指导,谢谢

网友B:
为何这么复杂?
只要一个过零检测,比如光耦隔离的过零检测,直接MOC3052之类的驱动可控硅,硬件很简单的事情,软件复杂一些。

网友C:
反应迟钝很可能是软件问题,用示波器看不同功率设置下的可控硅驱动相角,相角应随着设置立刻发生变化。

网友C:
另,楼主电路过于复杂,可控硅调相式调光电路很简单,电阻式调节电路在1980s就大把了,再其基础上引入MCU实现触控或环境感应控制也很简单。另一个思路就是典型的过零检测-延时触发式电路,用“热地”设计,一只常规晶体管去触发可控硅都可以了,整体电路也非常简单,哪里能搞得像楼主图那么复杂、混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应迟钝很可能是软件问题,用示波器看不同功率设置下的可控硅驱动相角,相角应随着设置立刻发生变化。 ...

有用示波器观察,调节PWM,可控硅触发脚是有变化的,可控硅输出脚(L2/LOUT)位置,正弦波的负周期不能正常发生变化,多半分钟后才缓慢变成正常的波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用示波器观察,调节PWM,可控硅触发脚是有变化的,可控硅输出脚(L2/LOUT)位置,正弦波的负周期不能正 ...

变化必须符合设置的预期,结合交流信号(不是你的过零输出)看触发沿的位置,符合预期则非程序问题,否则就是程序问题。仅凭有无变化不足以判断程序有无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图,请指导,谢谢

你这图纸画的也太次了吧?谁画的?画之前为什么不参考别人的成熟电路?

先给你个隔离过零检测电路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186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图纸画的也太次了吧?谁画的?画之前为什么不参考别人的成熟电路?

先给你个隔离过零检测电路

不同于与你常见的就是次?
这些都是需要整流之后的过零检测,因设计需要,我们的不需要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同于与你常见的就是次?
这些都是需要整流之后的过零检测,因设计需要,我们的不需要这样的! ...

你楼上我发的那些pdf都是没蒸馏的过零检测,你看不懂???

网友D:
楼主这个会不会是BC7那个220uF的电容充电引起的,毕竟T1的储能还和+12V的负载有关,会不会电容冷开机时,没有储存足够的电量,导致不能反向导通,输出功率只有一半。随着储存的的电量加大,可控硅反向正常导通,输出功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直流触发电流极性相反了。亦即D5电流。

D5那流过的是正向的电压,正半轴部分没问题,现在有问题的是负半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会不会是BC7那个220uF的电容充电引起的,毕竟T1的储能还和+12V的负载有关,会不会电容冷开机时,没 ...

现在问题确实是负半轴一开始不能正常导通,如果是这电容导致,需要怎么改比较好,请指导,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绘T1正丶G负则正负半週都可触发。D5电流妨碍了此触发,去掉D5先试试。
电路结构不良,根本不适合PWM控制 ...

试了下,去掉D5没什么影响

网友F:
这么复杂的过零和控制电路,这个产品应该还有更多的问题。

网友G:
负载功率多大?什么性质负载,容性、阻性?

网友D:
这个供电的开关电源,资料好像很难找。EC6是不是大了,因为EC6和反馈分压电阻组成的RC回路如果时间常数过大,会不会反馈过慢,导致输出电压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负载功率多大?什么性质负载,容性、阻性?

现在负载400W左右,测试负载接着钨丝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D5这路沒接照样触发。別折腾了重新设计。靠220uF來不及储电或者不足以触发成功。IC1的SW是不是兼电 ...

D5这路没接的话是完全没工作了,这路是正半轴控制,
现在的问题是正半轴正常,负半轴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供电的开关电源,资料好像很难找。EC6是不是大了,因为EC6和反馈分压电阻组成的RC回路如果时间常数过大 ...

http://www.chipown.com.cn/product.asp?id=262
这个是PN8015 IC的资料
输出电压抖动的话,应该会对后面的都有影响的吧,但现在只有负电压那有影响

网友A:
闭门造车,出门不合辙。

楼主:
引用 网友E:
EC7(220uF)的储电能不能不要由共模线圈提供,改由12v电源提供(线路自个想想,不难)。
很多细节波形可以透 ...

尝试了下这个EC7电容用12V电源模块直接供电,也是不行;

楼主:
将该部分电路完全改掉,直接用输出负12V电源模块代替,就可以正常了
就是这问题是负12V输出部分有问题
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办法在不改动这么大电路的情况下,改动这部分某些参数可以达到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