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控制板之间是怎么传递信号的

楼主(2019-08-06):
请问28335控制板之间是怎么传递控制信号的?

网友A:
传递什么控制信号啊?通信那,有协议就行。
或者干脆,一个输出接一个输入。

网友B:
首先要看你传递信号的类型了,是高低电平还是传输数据

网友B:
高低电平就属于模拟信号,用一根线一连就可以了,用于触发

网友B:
如果要传输数据的话,就属于数字信号了,这就涉及到通信协议了

网友B:
可以用i2c进行通信,还可以用spi进行通信,两者对应的通信协议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B:
想起来了,还有一种单总线通信,叫1-wire通信,温度传感器ds18b20就是这种通信方式,只需一根线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