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驱动一个无刷电机,但是启动电机后不直接转动,为什么?

楼主:
最近利用MC33035和MC33039搭建了一个无刷电机驱动电路,电机不能直接启动,每次都需要拨动电机后才能转起来,这是什么问题?
转起来后,观测三个霍尔波形好像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A(2019-08-06):
这个电机驱动电路,我以前做过一个,没有遇到任何问题,直接可以启动的。
仔细检查一下,测试一下波形,如果霍尔位置不对,看看是否有错误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机驱动电路,我以前做过一个,没有遇到任何问题,直接可以启动的。
仔细检查一下,测试一下波形,如 ...

MC33039的RT/CT的参数对这个问题有影响吗?
33039和33035的霍尔端接的顺序有影响吗?

网友A:
MC33039的RT/CT,应该只是单稳态电路,只是对输入脉冲处理,把频率变成电压,也就是V/F转换,按照默认推荐即可。
马达驱动输出线、霍尔输入,需要对应的。
2个芯片的ABC本来就需要对应的。

网友A:
还有电机的60、120度要选择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电机的60、120度要选择正确。

嗯嗯这些我试过了,输出线和霍尔不对应的话,就算手拨动也不转;我刚才实验了一下,发现转速低于1500左右的时候不能直接启动需要拨动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这些我试过了,输出线和霍尔不对应的话,就算手拨动也不转;我刚才实验了一下,发现转速低于1500左右 ...

可能是你的电路有问题,比如控制环路的参数不对。
你把和R25串联的电容短路掉试试,只要1M电阻,让直流增益有一个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的电路有问题,比如控制环路的参数不对。
你把和R25串联的电容短路掉试试,只要1M电阻,让直流增 ...

我试过了一样,而且开环的时候就有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机驱动电路,我以前做过一个,没有遇到任何问题,直接可以启动的。
仔细检查一下,测试一下波形,如 ...

MC33035的输出故障引脚我加了一个发光管,而且不转的时候这个灯并没有亮

网友A:
引用 楼主:
MC33035的输出故障引脚我加了一个发光管,而且不转的时候这个灯并没有亮

你要测试一下MC33035控制环路误差放大器各脚的电压,看看没有脉冲输入时,MC33039的输出电压波形,看看问题出在哪里了。
正常情况下,MC33039有3个输入,来一个脉冲,输出一个宽度一定的脉冲,脉冲越多,输出平均电压越高,通过MC33035的误差放大器积分放大,控制驱动脉冲。
仔细检查一下这些芯片的RC参数,误差不要太大,应该就可以直接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测试一下MC33035控制环路误差放大器各脚的电压,看看没有脉冲输入时,MC33039的输出电压波形,看看问 ...

嗯嗯,我发现在不能启动的时候改变3脚电压,换向的方式,电机又转起来,好奇怪

网友B:
瑞典进口的inspectis高清视屏显微镜

网友C:
为啥还在用这种死芯片打无刷驱动啊?现在单片机成本也很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还在用这种死芯片打无刷驱动啊?现在单片机成本也很低啊 ...

单片机不是很了解,而且三相霍尔信号的处理也不太清楚

网友C(点评):
这种死芯片要被替代的,没法进入深入的算法研究

网友A:
这个芯片的电路肯定可以的,指标也比MCU的好,我在实验室摇床设备里大量使用,包括医院里的药品混合均匀的设备。
出现问题,先研究数据手册,测试各点波形。看懂了芯片原理,就可以维修分析了。

网友D:
没用过这个芯片,主要用MCU+MOS

网友C(点评):
这不是大名鼎鼎的游总吗?你们方案以FOC为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的电路肯定可以的,指标也比MCU的好,我在实验室摇床设备里大量使用,包括医院里的药品混合均匀的 ...

嗯嗯,好的,主要是不启动的时候我看了各点波形除了下管主波形外没啥问题,所以才特别疑惑的,我再看看

网友E:
华芯微特的M0芯片,SWM190集成有CORDIC算法,很适合电机驱动的应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没用过这个芯片,主要用MCU+MOS

我们有中微cms8s003,带双路运放和比较器,pwm死区互补,可以替换其它品牌003,兼容,有例程、技术支持,样品和开发工具免费送,整个市场价格无敌!2656332893

网友G(2019-09-10):
这两个芯片也太古老了吧在08、09年左右折腾了好一段时间。唯一的好处了33039的反馈处理回到主控,可以实现电机在很低速度转动时也有力矩

       现在选择这类专用芯片的方案,应该考虑新一点的,全N管控制输出的,这样在大功率的驱动的场合更合适。另外如果电流不是特别大,还有一些是集成MOS驱动级,输出直接接功率管……

网友H:
“PT32M625 + MOS” 一定可以搞定!

网友I(2020-12-23):
引用 楼主:
嗯嗯,我发现在不能启动的时候改变3脚电压,换向的方式,电机又转起来,好奇怪 ...

楼主,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您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J(2021-02-04):
楼主请问问题解决了么,我也想知道如何解决的。能否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