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C781X的RTC怎么用,备用电池怎么接

楼主(2019-08-06):
请问AC781X的RTC怎么用,备用电池怎么接,要32768的晶振吗

网友A(点评):
可参考链接:AC781x RTC模块学习笔记 https://bbs.21ic.com/icview-2841858-1-1.html?fromuser=RunningX (出处: 中国电子网技术论坛)

网友B:
AC781X的RTC不支持外部32K输入,不支持单独供电,只能使用内部32K的晶振,如果要求不高的话,是可以使用的,我们这个晶振精度是±1.5%,这个对于内部晶振来说,精度还很高的。

网友A:
时钟源可以选总线时钟或者内部32KHz时钟。如果需要在STOP模式下运行RTC,那就需要选内部32K时钟

楼主:
还得用时钟芯片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得用时钟芯片吧

如果你对时钟精度要求非常高,那还是需要使用时钟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