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usb开发中如何提高usb传输速度

楼主(2019-08-06):
各位大佬:
  小弟在用m452g6ae开发时,用上了芯片内置的usb模块。引用了官网的例程。实际运用当中,我从电脑下载1.2m的图片到外置的flash中(spi接口),时间要2分多钟。不知有什么方法可以提高传输速度?usb方面与spi方面都是引用官网例程。

网友A:
走bulk,一次傳大量的會比較快速

网友B:
如果用HID传,肯定慢。 还要SPI Flash, 要用Quadl 4 IO的。

网友C:
没研究过。

网友D:
你用的USB的什么功能,就是用串口也不至于这么慢啊。

网友E:
SPI时钟多少?

网友E:
SPI时钟搞大点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SPI时钟搞大点试试看。

时钟为2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