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如何识别区分贴片三极管

楼主(2019-08-06):
  贴片三极管是由传统引线式三极管发展过来的,管芯相同、仅封装不同,并且大部分沿用引线式的原型号,伴随电子行业的发展,很多新型贴片三极管也纷纷诞生。
  例如,过去采用TO-220封装的功率MOSFET,由于减小了导通电阻(几毫欧~几十毫欧),并采用新型散热良好的结构,现在可用D-PAK封装、SOT-89封装或SO-8封装。
  例如为增加安装密度,进一步减小印制板尺寸,开发出了带阻三极管、组合三极管等等。
  近年来,通信系统的频率越来越高,又开发出不少通信专用三极管,如砷化镓微波三极管及功放管等。
  本文主要介绍如何进行贴片三极管的基本识别知识,关于贴片三极管其他方面知识将陆续更新 ,下面我们将简单介绍一下如何识别区分贴片三极管。
  识别方法一: 型号识别
  国内三极管型号是“3A~3E”开头、美国是“2N”开头、日本是“2S”开头。目前市场上以2S开头的型号占多数。    欧洲对三极管的命名方法是用A或B开头(A表示锗管,B表示硅管),第二部分用C、D或F、L(C——低频小功率管,F——高频小功率管、D——低频大功率管、L——高频大功率管);用S和U分别表示小功率开关管和大功率开关管;第三部分用三位数表示登记序号。例如,BC817表示硅低频小功率三极管(fT=200MHz),通用小信号放大三极管。还有一些三极管型号是由生产工厂自己命名的(厂标),是不标准的。例如,摩托罗拉公司生产的三极管是以M开头的。如在一个封装内带有两个偏置电阻的NPN三极管,其型号为MUN2211T1,相应的PNP三极管为MUN2111T1(型号中T1也是该公司的后缀)。    一些塑封封装尺寸较大的管子,如D-PAK封装,由于顶面面积小,往往将日本型号中的2S省略。如2SC2712,打印为C2712;2SA562打印为A562,等等。
  识别方法二: 型号代码
  贴片三极管封装尺寸较大的可以打印简化型号,而尺寸小的封装,如SOT-23、SC-70等只能打印型号代码。例如,摩托罗拉公司生产的SOT-23封装的三极管BC817-16T1,其型号代码为A6(型号中16与hFE有关,T1是后缀);SC-59封装的MUN2211T1代码为8A;而MUN2111T1的代码为6A。
  这里要指出的是,型号代码是生产厂自行设定的,同一种型号由不同工厂生产,其型号代码也可能不同;即使同一工厂生产,不同封装的三极管也会有同样的型号。如上述BC817-16T1及MUN2111T1同为摩托罗拉公司生产,型号不同,封装不同,但代码都是A6。这种现象其它公司也存在,使用者要特别注意!    型号与型号代码的关系目前没有统一的技术资料可供查阅和对照。目前分析进口电子产品或维修时,很难从型号代码上判断是何种型号的三极管,这是一个难点。
  识别方法三: 封装代号与尺寸
  同一种封装有不同的封装代号。如SOT-89就有SC-62、MPT、MP4等代号。表1列出常用的贴片三极管封装代号及其尺寸。
  从器件的封装尺寸可以了解贴片三极管的功率大小。如比SOT-23封装尺寸小的贴片三极管都是小功率管,IC<800mA,SOT-89~SOT-223封装的是中功率管,IC在1~3A范围,功率可达2W左右;D-PAK及D2PAK封装的贴片三极管功率更大。一般贴片三极管很少有大功率管。
  贴片三极管中有4~6引脚的,其中4引脚的有一些是砷化镓超高频三极管、微波三极管或双栅场效应管,而5~6引脚的是组合三极管。
  MUR1100ERLG www.dzsc.com/ic-detail/9_2582.html详细规格
  产品型号:mur1100erlg
  峰值反向电压vrrm(v):1000
  最大平均正向电流io(a):1
  最大全周期正向压降vf(v):1.750
  最大非重复浪涌电流ifsm(a):35
  最大反向电流ir(ma):0.600
  封装/温度(℃):do-41/-65~175
  雪崩节能玩具
  在开关电感开关电路中的绝缘电压保护
  纳米超速
  操作温度的温度
  低电压电压
  低压电流
  高温冷玻璃
  1000伏的反向电压
  机理特性
  Case:epoxy,olders
  Weight:0.4 . Gram(大约)
  最终:所有外部表面腐蚀抗蚀剂和终端都是可解析的用于太阳能电池的温度:20摄氏度,10秒极化:极性极分化阴极Marking:Mur180e,Mur1100e封装 / 箱体: DO-41
  Vr - 反向电压 : 1 kV
  If - 正向电流: 1 A
  类型: Fast Recovery Rectifiers
  配置: Single
  Vf - 正向电压: 1.75 V
  最大浪涌电流: 35 A
  Ir - 反向电流 : 10 uA
  恢复时间: 100 ns
  最小工作温度: - 65 C
  最大工作温度: + 175 C
  系列: MUR1100E
  封装: Cut Tape
  封装: Reel
  高度: 2.7 mm (Max)
  长度: 5.2 mm (Max)
  产品: Rectifiers
  端接类型: Through Hole
  宽度: 2.7 mm (Max)
  商标: ON Semiconductor
  CNHTS: 8541100000
  HTS Code: 8541100080
  MXHTS: 85411001
  Pd-功率耗散: -
  产品类型: Rectifiers
  工厂包装数量: 5000
  子类别: Diodes & Rectifiers
  TARIC: 8541100000
  单位重量: 137 m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