钰泰充电管理芯片ETA4056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8-07):
楼主你好,你是用在什么上面的啊

网友B:
注意焊接,检查热量和输出电流。

网友C:
你的负载是几伏的?若是2串7.4v的是不能充的.

网友D:
输入过压保护了(这个电压范围是说不会坏,并不是都能充电,这类IC,都是5V输入(USB口居多)充电的),
线性充电IC,电压差太大,发热也大啊.

网友E(2020-10-19):
用好点的TP4056(ESOP8)
TP4056X 是一款完整的单节锂离子电池采用恒定电流/恒定电压线性充电器,带电池正负极反接保护、输入电源正负极反接保护。
其底部带有散热片的ESOP8/EMSOP8封装与较S少的外部元件数目使得 TP4056X成为便携式应用的理想选择。
TP4056X可以适合USB 电源和适配器电源工作。
说重点是:双重保护支持
1.BAT端的正负极反接保护
2. USB5V 输入端正反接保护(真的强,想用坏都要想办法)
3. 电源自适应
4.耐久性高达1000mA 的可编程充电电流
5.输入电源电压(VCC):-6.5V~12V (竞品通常在这里扣成本,只做到7V 少一半费用)
6.生产环节返修率低
7.定保修长

网友F:
把你电路图贴出来看看

网友(2021-05-18):
ETA4056内部具有OVP过压保护功能,在输入7V以上时工作在停机状态。

SM5202 兼容普通4056脚位和ETA4056脚位,输入耐压12V  具有OVP和电池反接保护,DFN2*2 , EMSOP8 , ESOP8多种封装可选。免费赠样 需要的联系

网友E(2022-06-30):
可能用到OVP过压保护的产品,可靠性会好一点。

网友G:
正常,按标准规定电源高于6.8V应该停止充电的,然后要求13V不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