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I的DSP编译器 毁我青春

楼主(2019-08-06):
同样一段代码 带赋值(非0)的全局静态变量,GCC编译的是.data段,是正确的,Ti自带的编译器编译到BSS段,然后我导出符号,在代码里清BSS段的时候,直接把这段清掉了。
代码:
最后的结果就是 ,TI的编译有BUG ,基于最新的19版本的编译器。

网友A:
旧版本的编译器也有问题?总感觉你这个测试有误,TI不应该这么大的错误吧。

最新的编译器 19年版本的

网友B:
是不是哪里没弄好,配置或者参数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