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ADS1220的问题

楼主(2019-08-06):
我的ADS1220电路如上图。原来用的STM32F767,电路图用的3.3V.
现在用的STM32F407,用的5V.
原来的程序力值有点不准,现在程序没怎么改,可是有问题。
五块板子,有三个会卡住。
卡在while那儿。
有两块板子,倒是不卡,可是采样值都是0x7fffff。
请高手指教,硬件哪儿有问题吗?还是软件问题。谢谢!
我把工程也发上来。

网友A:
学习了,把10V激励电压干扰引入到ADC5V基准,楼主牛,把这些人藏着的技术都搞出来了,俺们菜鸟跟着受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把10V激励电压干扰引入到ADC5V基准,楼主牛,把这些人藏着的技术都搞出来了,俺们菜鸟跟着受益。
...

我不明白你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10V激励电压干扰。那是7810产生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明白你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10V激励电压干扰。那是7810产生的

我也是菜鸟不太懂,你的电路是这样吗?

左边四个电阻代表称重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菜鸟不太懂,你的电路是这样吗?

左边四个电阻代表称重传感器

好像差不多。

网友A:
我也是菜鸟,前些日子也搞了个称重传感器电路。
https://bbs.21ic.com/icview-2836616-1-1.html

https://bbs.21ic.com/icview-2836616-1-1.html

用的便宜元器件做的,只是元器件温飘大,没试验条件温飘不太好搞,这东西就是测个直流电压,读数不跳很容易,主要就是搞温飘。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没?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没?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了

没解决。不过应该是电平不匹配的问题。

网友C:
你这个CLK怎么接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CLK怎么接地了

是啊!你看不是还有个SCLK吗?

网友D:
ADS1220 的AVDD电压可能太低了。R60 取 200K不合理。2K差不多。且还需要退耦电容0.1uF以上并联

xch
要不直接短路AVDD到5V 的DVDD给它供电。回头再改电源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ADS1220 的AVDD电压可能太低了。R60 取 200K不合理。2K差不多。且还需要退耦电容0.1uF以上并联
...

电压不低,我测了,是5V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压不低,我测了,是5V

200k,5V 电位差,仅25uA电流

怎么够?

奇葩了。

385 需要30uA,1220需要65uA。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0k,5V 电位差,仅25uA电流

怎么够?

我也不清楚,我测了,确实是5V.我硬件是菜鸟

网友E:
需要24位的AD转换器?需要测试精度达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需要24位的AD转换器?需要测试精度达到多少?

我不懂,别人做试验机的也用24位AD

网友E:
如果输入信号处理不好,再多的A/D位数也没有用。技术开发要考虑成本。

网友F(2020-09-01):
楼主后来解决这个问题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后来解决这个问题了没

改用AD7190了

网友G(2022-11-02):
用AD7190可以了吗

网友H:
应该是电平不匹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