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80 spi nand ubifs

楼主(2019-08-06):
有没有在nuc980iot上 用spi nand 烧ubifs的?没有烧制成功

网友A:
没这么烧录过。主要没用过这个系列的。

网友B:
怎么实现的啊

网友C:
烧录成功了没,是不是要配置什么选项或者IO

网友B:
这个是不是需要管脚选择。

网友D:
没用过这个。

网友E:
spi的nor做好了,nand没做

nor能借鉴一下吗?我jffs2一直crc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