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F3133的问题

楼主:
请问高手,我打算用REF3133做基准源,提供3.3V.

输入最大7V。这种基准源,是不是输入要比输出大一定的电压才行啊?

输入用3.3行不行?还是说用5V可以吗?

我是菜鸟。请指教,谢谢!

网友A(2019-08-07):
他说输入比输出高50毫伏就可以。
但你输入输出都是3.3V是不行的,而且你输入的3.3还可能低于额定值,那就更不行了。需要可靠的电源输入才可以,比如3.6V,5V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说输入比输出高50毫伏就可以。
但你输入输出都是3.3V是不行的,而且你输入的3.3还可能低于额定值,那就更 ...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他说输入比输出高50毫伏就可以。
但你输入输出都是3.3V是不行的,而且你输入的3.3还可能低于额定值,那就更 ...

戈大神,我看下图,最低输入电压得大于REF50mV, 而这个datasheet的开篇又说Low Dropout为5 mV,所以输入电压最少要高于输出电压(Vref)5mV还是50mV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戈大神,我看下图,最低输入电压得大于REF50mV, 而这个datasheet的开篇又说Low Dropout为5 mV,所以输入 ...

关键是,你高5毫伏或高50毫伏的电压会很不可靠---它可能会漂移到低于需求的电压。
所以,如果同时有5V和3.3V就用5V而不要用3.3V

网友A:
这种最低压差不应该成为选择电源的参考。

网友C:
输入最大7V, 可能是高了, 建议不要高于 5.5V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您正确。电流越大则压降也越大。

明白了,多谢king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事实上,三极管的每支腳內部各有其串联电阻,可查看仿真模型 例如这个.modeI 2N3904 NPN(IS=? RB=? RC=? ...

King哥,我看2N1711的IS只有1.0572*e-15,这个IS是啥意思呢?Transport saturation current??

网友E:
但凡是线性稳压器LDO,都有个最小压差的和最大输入电压,规格书上写的清楚

网友F:
按照手册设计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