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指点

楼主(2019-08-06):
请大佬们看看我这儿问题出哪儿啦   目的是让数码管从0~F循环显示   结果只是全亮了不动

网友A:
你用的多少MHz的晶振,也许只是延时时间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多少MHz的晶振,也许只是延时时间不够

那个....其实我这个是按照一本书上抄的   晶振为12MHz 仿真跟keil都是一致的

网友B:
别用for循环,这个时间不好控制,时钟变化什么的都不清楚,用延时函数,比如延时1S,这样一个一个轮流下去,你才能明白看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用for循环,这个时间不好控制,时钟变化什么的都不清楚,用延时函数,比如延时1S,这样一个一个轮流下去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