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不受控自动复位

楼主(2019-08-06):
如题N76E003 不停的复位,下面是代码,板子是用别人验证过的,没问题。

void led_Init()
{
        P14_Quasi_Mode;
        P14 = 1;
}

void main()
{
        Set_All_GPIO_Quasi_Mode;
        InitialUART1_Timer3(115200);
        led_Init();
        P14 = 0;

}

网友A:
这个程序不对,最后面加一句 while(1);就不会总复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程序不对,最后面加一句 while(1);就不会总复位了。

试过了,还会复位。放在while(1)
{
P14 = 0;
}
也会复位,芯片硬件本身复位的

网友B:
看数据手册呀,看看是否WDT开启了,检查板子,是否供电电压低,是否有复位信号。
MCU复位,无非就是看门狗、低压复位、复位脚复位、指令异常复位、软件复位,等等。

没有使能看门狗,电压也是够的,软件没有任何复位。执行的就是我贴出来的这段代码。

网友C:
看代码没有任何复位可能性。
但是看门狗什么的是不是启动,这个代码里面是不反应的,在CONFIG字节里面,DEBUG选项或者烧录里面的选项才有..........
因此看门狗复位可能性最大,其次是低压复位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代码没有任何复位可能性。
但是看门狗什么的是不是启动,这个代码里面是不反应的,在CONFIG字节里面,DE ...

看门狗没有启动,你的意思是我的这段代码虽然没有启动看门狗,但是编译软件里面设置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门狗没有启动,你的意思是我的这段代码虽然没有启动看门狗,但是编译软件里面设置了? ...

NU LINK在Keil的OPtions 的DEBUG选项卡,有setting选项,里面才是关闭还是掉电也活还是只工作时候激活的选项。
在ISP则直接在配置项设定看门狗是关闭还是掉电也活还是只工作时候激活。

楼主:
引用 网友C:
NU LINK在Keil的OPtions 的DEBUG选项卡,有setting选项,里面才是关闭还是掉电也活还是只工作时候激活的 ...

设置为Disable也还是会复位

楼主:
我检查发现P20(复位脚)一直都是低电平,如何设置成高电平?

楼主:
请问,怎么配置N76E003的CONFIG0.2寄存器和P2S.7寄存器

网友D:
由于N76E003管脚比较少,17个标准通用管脚,另外还有一个只能做输入的引脚(RESET)

网友E:
可能是你的复位引脚没有配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检查发现P20(复位脚)一直都是低电平,如何设置成高电平?

外部上拉,或者设成内部上拉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外部上拉,或者设成内部上拉就行了。

是的,就是复位脚没有配置成内部上拉,需要修改配置字,但是我不知道怎么通过编程修改配置字,还请指教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复位脚没有配置成内部上拉,需要修改配置字,但是我不知道怎么通过编程修改配置字,还请指教{: ...

你在工程里面搜索看看有没有定义到相应的寄存器,如果定义了就跟你控制一组端口中的某几个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