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FPGA数码管动态扫描

楼主(2019-08-07):
 数码管动态扫描
一、项目背景
led数码管(LED Segment Displays)是由多个发光二极管封装在一起组成“8”字型的器件,引线已在内部连接完成,只引出它们的各个笔划,公共电极。led数码管常用段数一般为7段,如上图中的abcdefg,有的还会有一个小数点,如图中的h。
数码管要正常显示,就要用驱动电路来驱动数码管的各个段码,从而显示出我们要的数字。按发光二极管单元连接方式可分为共阳极数码管和共阴极数码管。共阳数码管是指将所有发光二极管的阳极接到一起形成公共阳极(COM)的数码管,共阳数码管在应用时应将公共极COM接到+5V,当某一字段发光二极管的阴极为低电平时,相应字段就点亮,当某一字段的阴极为高电平时,相应字段就不亮。共阴数码管是指将所有发光二极管的阴极接到一起形成公共阴极(COM)的数码管,共阴数码管在应用时应将公共极COM接到地线GND上,当某一字段发光二极管的阳极为高电平时,相应字段就点亮,当某一字段的阳极为低电平时,相应字段就不亮。
下表列出了要显示的数字,以及对应的abcdefg的值。

显示

数字
          共阳abcdefg

2进制        共阳abcdefg

16进制        共阴abcdefg

2进制        共阴abcdefg

16进制
0        7’b0000001        7’h01        7’b 1111110        7’h7e
1        7’b 1001111        7’h4f        7’b 0110000        7’h30
2        7’b 0010010        7’h12        7’b 1101101        7’h6d
3        7’b 0000110        7’h06        7’b 1111001        7’h79
4        7’b 1001100        7’h4c        7’b 0110011        7’h33
5        7’b 0100100        7’h24        7’b 1011011        7’h5b
6        7’b 0100000        7’h20        7’b 1011111        7’h3f
7        7’b 0001111        7’h0f        7’b 1110000        7’h70
8        7’b 0000000        7’h00        7’b 1111111        7’h7f
9        7’b 0000100        7’h04        7’b 1111011        7’h7b

例如,共阳数码管中,abcdefg的值分别是1001111时,也就是b和c字段亮,其他字段不亮,这时就显示了数字“1”。
如果要显示多个数码管,根据数码管的驱动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静态式和动态式两类。
静态驱动也称直流驱动。静态驱动是指每个数码管的每一个段码都由一个单片机的I/O端口进行驱动,或者使用如BCD码二-十进制译码器译码进行驱动。静态驱动的优点是编程简单,显示亮度高,缺点是占用I/O端口多,如驱动5个数码管静态显示则需要5×8=40根I/O端口来驱动,要知道一个89S51单片机可用的I/O端口才32个,实际应用时必须增加译码驱动器进行驱动,增加了硬件电路的复杂性。
数码管动态显示接口是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显示方式之一,动态驱动是将所有数码管的8个显示笔划"a,b,c,d,e,f,g,dp"的同名端连在一起,另外为每个数码管的公共极COM增加位选通控制电路,位选通由各自独立的I/O线控制,当要输出字形码时,所有数码管都接收到相同的字形码,但究竟是哪个数码管会显示出字形,取决于单片机对位选通COM端电路的控制,所以我们只要将需要显示的数码管的选通控制打开,该位就显示出字形,没有选通的数码管就不会亮。通过分时轮流控制各个数码管的的COM端,就使各个数码管轮流受控显示,这就是动态驱动。在轮流显示过程中,每位数码管的点亮时间为1~2ms,由于人的视觉暂留现象及发光二极管的余辉效应,尽管实际上各位数码管并非同时点亮,但只要扫描的速度足够快,给人的印象就是一组稳定的显示数据,不会有闪烁感,动态显示的效果和静态显示是一样的,能够节省大量的I/O端口,而且功耗更低。
明德扬开发板上一共有2组4位的共阳数码管,也就是说一共有8个共阳数码管。数码管的配置电路如下。
图中的SEG_A,SEG_B~SEG_DP,是段选信号,这些信号都是8个数码管共用的。
DIG1~DIG8是位选信号,分别对应8个数码管。对应的位选信号为0,就表示将段选信号的值赋给该数码管。例如DIG3为0,表示将段选信号SEG_A~SEG_DP的值赋给数码管3。
SEG_A~SEG_DP,DIG1~DIG8,都是连接到电阻,如下图。
由此可见,SEG_A~SEG_DP是由SEG0~SEG7产生的,DIG1~DIG8是由DIG_EN1~DIG_EN8产生的。

而SEG0~SEG7和DIG_EN1~DIG_EN8直接连到FPGA的IO上。

这些信号与FPGA管脚的对应关系如下表。

信号线
          信号线        FPGA管脚
SEG_E        SEG0        Y6
SEG_DP        SEG1        W6
SEG_G        SEG2        Y7
SEG_F        SEG3        W7
SEG_D        SEG4        P3
SEG_C        SEG5        P4
SEG_B        SEG6        R5
SEG_A        SEG7        T3
DIG1        DIG_EN1        T4
DIG2        DIG_EN2        V4
DIG3        DIG_EN3        V3
DIG4        DIG_EN4        Y3
DIG5        DIG_EN5        Y8
DIG6        DIG_EN6        W8
DIG7        DIG_EN7        W10
DIG8        DIG_EN8        Y10

也就是说,FPGA通过控制上面中的管脚,就控制了数码管的显示。

二、设计目标
开发板或者模块是有 8 位数码管,本次设计需要使用 8 个数码管,实现数码管显示功能,具体要求如下:
复位后,数码管 0 显示数字 0;1 秒后,轮到数码管 1 显示数字 1;1 秒后,轮到数码管 2 显示数字 2;以此类推,每隔 1 秒变化,最后是数码管 7 显示数字 7。然后再次循环。

上板效果图如下图所示。
上板的演示效果,请登陆网址查看:www.mdy-edu.com/xxxx。

三、模块设计
我们要实现的功能,概括起来就是控制8个数码管,让数码管显示不同的数字。要控制8个数码管,就需要控制位选信号,即FPGA要输出一个8位的位选信号,设为seg_sel,其中seg_sel[0]对应数码管0,seg_sel[1]对应数码管1,以此类推,seg_sel[7]对应数码管7。
要显示不同的数字,就需要控制段选信号,不需要用到DP,一共有7根线,即FPGA要输出一个7位的段选信号,设为seg_ment,seg_ment[6]~segm_ment[0]分别对应数码管的abcdefg(注意对应顺序)。
我们还需要时钟信号和复位信号来进行工程控制。
综上所述,我们这个工程需要4个信号,时钟clk,复位rst_n,输出的位选信号seg_sel和输出的段选信号seg_ment。其中,seg_sel和seg_ment的对应关系下如下:

信号线
          信号线        FPGA管脚        内部信号
SEG_E        SEG0        Y6        seg_ment[2]
SEG_DP        SEG1        W6        未用到
SEG_G        SEG2        Y7        seg_ment[0]
SEG_F        SEG3        W7        seg_ment[1]
SEG_D        SEG4        P3        seg_ment[3]
SEG_C        SEG5        P4        seg_ment[4]
SEG_B        SEG6        R5        seg_ment[5]
SEG_A        SEG7        T3        seg_ment[6]
DIG1        DIG_EN1        T4        seg_sel[0]
DIG2        DIG_EN2        V4        seg_sel[1]
DIG3        DIG_EN3        V3        seg_sel[2]
DIG4        DIG_EN4        Y3        seg_sel[3]
DIG5        DIG_EN5        Y8        seg_sel[4]
DIG6        DIG_EN6        W8        seg_sel[5]
DIG7        DIG_EN7        W10        seg_sel[6]
DIG8        DIG_EN8        Y10        seg_sel[7]

我们先分析要实现的功能,数码管0显示数字0,翻译成信号就是seg_sel的值为8’b1111_1110,seg_ment的值为7’b000_0001。数码管1显示数字1,也就是说seg_sel的值为8’b1111_1101,seg_ment的值为7’b100_1111。以此类推,数码管7显示数字7,就是seg_sel的值为8’b0111_1111,seg_ment的值为7’b000_1111。
再留意下,以上都是每隔1秒进行变化,并且是8个数码管轮流显示,那么波形示意图如下图所示。

上图就是seg_sel和seg_seg信号的变化波形图。在显示第1个时,seg_sel=8’hfe,seg_ment=7’h01并持续1秒;在第1个时,seg_sel=8’hfd,seg_ment=7’h4f并持续1秒;以此类推,第8个时,seg_sel=8’h7f,seg_ment=7’h0f并持续1秒。然后又再次重复。
由波形图可知,我们需要1个计数器用来计算1秒的时间。本工程的工作时钟是50MHz,即周期为20ns,计数器计数到1_000_000_000/20=50_000_000个,我们就能知道1秒时间到了。另外,由于该计数器是不停地计数,永远不停止的,可以认为加1条件一直有效,可写成:assignadd_cnt==1。综上所述,该计数器的代码如下。
再次观察波形图,我们发现有第1个,第2个直到第8个,说明这还需要另外一个计数器来表示第几个。该计数器表示第几个,自然是完成1秒就加1,因为加1条件可为end_cnt0。该计数器一共要数8次。所以代码为:
有了两个计数器,我们来思考输出信号seg_sel的变化。概括起来,在第1次的时候输出值为8’hfe;在第2次的时候输出值为8’hfd;以此类推,在第8次的时候输出值为8’h7f。我们用信号cnt1来代替第几次,也就是:当cnt1==0的时候,输出值为8’hfe;在cnt1==1的时候输出值为8’hfd;以此类推,在cnt1==7的时候输出值为8’h7f。再进一步翻译成代码,就变成如下:
读者有没有发现,上面代码基本上和文字描述是一模一样的,这进一步展现了verilog是“硬件描述语言”。上面的代码是能正确实现seg_sel功能的,从实现角度和资源角度来说,都挺好。但代码进一步概括,可以化简如下:
对上面代码解释一下,第131行是指先将8’b1向左移位,再取反后的值,赋给seg_sel。假设此时cnt1等于0,那么8’b1<<0的结果是8’b0000_0001,取反的值为8’hfe;假设cnt1等于3,那么8’b1<<3的结果为8’b000_1000,取反后的结果为8’b1111_0111,即8’hf7。与第一种写法的结果都是相同的。

我们来思考输出信号seg_ment的变化。概括起来,在第1次的时候输出值为7’h01;在第2次的时候输出值为7’h4f;以此类推,在第8次的时候输出值为7’h0f。我们用信号cnt1来代替第几次,也就是:当cnt1==0的时候,输出值为7’h01;在cnt1==1的时候输出值为7’h4f;以此类推,在cnt1==7的时候输出值为7’h0f。再进一步翻译成代码,就变成如下:
上面的代码正确地实现了seg_ment的功能,对于本工程说已经完美。但我们分析一下,就知道上面代码实现了类似译码的功能,将数字设成数码管显示的值,代码里只对0~7进行译码。很自然的,我先做一个通用的译码模块,将0~9都进行译码,以后就方便调用了。例如改成下面代码。

然后我们只要控制好data就能实现想要在数码管显示的数字,如下面代码。
当cnt1=0,则数码管会显示0。当cnt1=1,则数码管会显示1。
在代码的最后一行写下endmodule
file:///C:/Users/pan/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35.png ;
至此,主体程序已经完成。接下来是将module补充完整。
将module的名称定义为my_seg。并且我们已经知道该模块有4个信号:clk、rst_n、seg_sel和seg_ment,代码如下:

其中clk、rst_n是1位的输入信号,seg_sel是8位的输出信号,seg_ment是7位的输出信号,根据此,补充输入输出端口定义。代码如下:

接下来定义信号类型。
cnt0是用always产生的信号,因此类型为reg。cnt0计数的最大值为50_000_000,需要用26根线表示,即位宽是26位。add_cnt0和end_cnt0都是用assign方式设计的,因此类型为wire。并且其值是0或者1,1个线表示即可。因此代码如下:
cnt1是用always产生的信号,因此类型为reg。cnt1计数的最大值为7,需要用3根线表示,即位宽是3位。add_cnt1和end_cnt1都是用assign方式设计的,因此类型为wire。并且其值是0或者1,1根线表示即可。因此代码如下:
seg_sel是用always方式设计的,因此类型为reg,其一共有8根线,即位宽为8。因此代码如下:
seg_ ment是用always方式设计的,因此类型为reg,其一共有7根线,即位宽为7。因此代码如下:

如果做了译码电路,即用到了data这个信号。那么data是用assign设计的,所以类型为wire,其最大值为9,所以需要4位位宽。代码如下:

至此,整个代码的设计工作已经完成。下一步是新建工程和上板查看现象。
四、综合工程和上板新建工程
(1.)点击File 在File菜单中选择New Project Wizard....
2.弹出Introduction界面选择next

(2.)工程文件夹,工程名,顶层模块名设置界面
点击next之后进入此界面
按如下路径建立文件夹E:/quartus_project/project_seg
点击“选择工程文件夹(what is theworking directory for this project?)”后面的file:///C:/Users/pan/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47.png键 找到之前建立的立文件夹E:/quartus_project/project_seg
将工程名命名栏(what is the nameof this project)中输入“my_seg”
在顶层模块命名栏(what is the nameof the top-level design entity for this project?This name is case sensitive andmust exactly match the entity name in the design file)中输入“my_seg”
5.命名完毕后点击next
(3.)文件添加界面
1.从上一界面进入此界面之后点击file:///C:/Users/pan/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47.png浏览文件夹
2.找到我们之前写的.v文件 之后选中它并点击打开
之后点击add添加此.v文件
(4.)器件选择界面
1.在Device family这一项之中选择 Cyclone IV E
2.在下部的Available device 选择EP4CE6F17C8这一项
完成后点击next
EDA工具界面(采用默认配置即可)
点击next

总结界面
直接点击next即可
综合
1.点击file:///C:/Users/pan/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62.png此键进行编译
之后等待编译成功 点击ok
配置管脚
编译成功后配置管脚
点击图中位置(pin planer键)进入管脚配置界面
在下图红框区域配置管脚
按下图内容进行管脚配置

信号线
          信号线        FPGA管脚        内部信号
SEG_E        SEG0        Y6        seg_ment[2]
SEG_DP        SEG1        W6        未用到
SEG_G        SEG2        Y7        seg_ment[0]
SEG_F        SEG3        W7        seg_ment[1]
SEG_D        SEG4        P3        seg_ment[3]
SEG_C        SEG5        P4        seg_ment[4]
SEG_B        SEG6        R5        seg_ment[5]
SEG_A        SEG7        T3        seg_ment[6]
DIG1        DIG_EN1        T4        seg_sel[0]
DIG2        DIG_EN2        V4        seg_sel[1]
DIG3        DIG_EN3        V3        seg_sel[2]
DIG4        DIG_EN4        Y3        seg_sel[3]
DIG5        DIG_EN5        Y8        seg_sel[4]
DIG6        DIG_EN6        W8        seg_sel[5]
DIG7        DIG_EN7        W10        seg_sel[6]
DIG8        DIG_EN8        Y10        seg_sel[7]

布局布线
管脚配置完毕后再次点击file:///C:/Users/pan/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62.png此键进行编译
连接开发板
上板
右键Program Device 选择Open 进入烧录界面

2.点击startfile:///C:/Users/pan/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78.png开始烧录程序
Progress这一栏变为绿色显示百分之百successful即代表烧录成功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就请你回个贴或者赞,证明我的付出没有白费,大家都不容易,q328908175,让们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