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杯2019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赛题分析来一波

楼主(2019-08-07):
本科组:
A    电动小车动态无线充电系统
B    巡线机器人
C    线路负载及故障检测装置
D    简易电路特性测试仪
E    基于互联网的信号传输系统
F    纸张计数显示装置
G    双路语音同传的无线收发系统
H    模拟电磁曲射**

高职高专组:
I    LED线阵显示装置
J    模拟电磁曲射**
K    简易多功能液体容器

网友A:
水贴第一波: 题目难易程度分析(大佬无喷)

A: 电动小车动态无线充电系统
难易程度:4星具体分析:
难点1:使用超级电容让小车运动起来,选择该题目的同学们首先需要完成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把超级电容充满电,在满电的情况下驱动小车前进,如果无法完成此步,或者说小车的电机搭配不合适等原因无法让小车在无阻力的情况下移动,可以考虑其它类别的题目。
难点2:初步完成第一步后,测试自制的线圈充电系统(线圈可以自己绕制,也可以买现成的模块),总之可以往电容充入足够的电量让小车前进。
难点3:小车测距。从起点出发,在充入60S电量后, 小车沿引导线行驶直至停车 ,运动的L1需要测量,原则上距离越远越好。
难点4:充入的电量合理支配,负载(电机+引导线检测+寻迹+MCU+传感器)很大,电量很少,伤不起。

B    巡线机器人
难易程度:3
具体分析: 总感觉此类的题目比较简单,对于我们这种硬件设备比较差的学校,哈哈哈,你懂得,一句话概括,我们玩不起,也没有东西让我玩!

C    线路负载及故障检测装置
难易程度:4
具体分析: 此题让我想起了2017年电赛的K题 单相电识别装置。相对于单相电识别装置本题要稍微简单些,负载电路简单,三个基本电子元器件。本题的难点在于: 要有深入的电路基础的功底和速写一定算法的能力。
难度1:网络结构 的理解,如何正确识别网络结构。
难度2:负载开路  的识别
难度3:短路故障报警,以及短路故障点位置测量
难度4:响应时间 短

D    简易电路特性测试仪

难易程度:4
具体分析: 此题看上去比较简单,我猜今年肯定有很多选在该题目的哈,
正弦波信号的产生和所分析的基础放大电路的搭建很简单,此题并非简单,暂且来分析一下。
难度1:搞懂 输入电阻和输出电阻是怎么回事,如何测量输入电阻和输出电阻。
难度2:相对误差的绝对值不超过 10% ,虽然要求不高,也具有一定挑战。
难度3:
自动测量并显示该放大器的频幅特性曲线 。频幅特性曲线是什么?这个对于选择此题有一定难度。

E    基于互联网的信号传输系统

难易程度:3
具体分析: 配置一个由 3 个通用百兆/千兆以太网交换机级联的局域网 是比较轻松的事。
难度1:信号源的读取,C终端 通过以太网交换机来读取 A终端与B终端的信号源。
难度2:C终端信号的再生输出 ,如何再生,是否完全读取A中断和B终端的信息进行复制。

难度3:建议采用modbus tcp 协议进行数据的读取。

F    纸张计数显示装置

难易程度:5
具体分析: 此题并非使用机器视觉来解决,应该是根据平板电容的特性来统计计算纸张的数量。
难度1:了解平板电容的特性,绘制传感器特性曲线。
难度2:该系统所要求的的精度较高,有一定难度。
难度3:本题具有很强的探索精神,祝福考生。

G    双路语音同传的无线收发系统

难易程度:5
具体分析: 此题属于信号变化类的题目,dsp+FM的调制和解调问题。
难度1:语音信号的合成和分离,首先需要通过dsp芯片完成对双路语音信号的合成。
难度2:独立设计一个高频发生电路,频率在48.5MHz。
难度3:载波,将dsp芯片合成的低频信号加载到
高频信号中。
难度4:信号的解调,语音的分离,想着都难,自己考虑吧!

H    模拟电磁曲射**
难易程度:3
具体分析: 平时喜欢玩电磁**的同学,今年有福了,本题是建立在成功发送**弹的基础之上的,如果你还不知道什么是电磁**,怎么搭建一个可以发射电磁**的电路,那还是选择其它题目吧。
难度1:有一定的危险性,电磁**的发射需要超高压,对于高压敏感的同学可以绕道啦!
难度2:发射角度和精度控制,如何打中靶子这个是本题的关键,也是建立在成功发送**弹的基础之上的。
难度3:
怎么射? 如何提升发射的距离? 控制发射电路的制作都需要考虑。

棒

楼主:
A    电动小车动态无线充电系统
B    巡线机器人
C    线路负载及故障检测装置
D    简易电路特性测试仪
E    基于互联网的信号传输系统
F    纸张计数显示装置
G    双路语音同传的无线收发系统
H    模拟电磁曲射**
I    LED线阵显示装置
J    模拟电磁曲射**
K    简易多功能液体容器

网友B:
15年我选了风力摆,17年选了滚球控制系统,要是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选择电磁**
今年H题的难点我认为在于自动寻找目标,计算距离,动态打靶。如果要我选择方案我会选择使用摄像头,但我觉得应该会有很多人会选择超声波。其他题目不是强项不做评价

网友C:
比赛什么时候报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