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关于数码管的直接驱动

楼主(2019-08-07):
请问, 79F3238 是否可以直接驱动共阳数码管,不需要外接三极管?测试连接后,只能显示一个COM,再显示另一个COM就乱码了

网友A:
这个板块基本没人回答。
你的问题这么问法,更加没人回答了。

网友B:
你是几位数码管? 2、3位数码管肯定能驱动啦!一个COM能显示,不就是可以吗,软件扫描切换COM口不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