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对DDS的深度认识

楼主(2019-08-07):
DDS是直接数字式频率合成器(Direct Digital Synthesizer)的英文缩写,是一项关键的数字化技术。与传统的频率合成器相比,DDS具有低成本、低功耗、高分辨率和快速转换时间等优点,广泛使用在电信与电子仪器领域,是实现设备全数字化的一个关键技术。

上图所示是一个基本的DDS结构,主要由相位累加器、相位调制器、正弦ROM 查找表和D /A 构成。图中的相位累加器、相位调制器、正弦ROM查找表是DDS结构中的数字部分, 由于具有数控频率合成的功能,又合称为NCO。

相位累加器是整个DDS系统的核心,在这里完成相位累加功能。相位累加器的输入是相位增量B∆θ=2N  X fout /fclk,故相位累加器的输入又称为频率控制字,fclk为系统基准时钟,fout为输出的频率。频率控制字还经过一组寄存器, 该寄存器是同步的, 使得当频率控制字改变时不会干扰相位累加器的工作。

相位调制器接收相位累加器的相位输出, 在这里加上一个相位偏移值, 主要用于信号的相位调制,

如应用于通信方面的相移键控等, 不使用此部分时可以去掉, 或者将其设为一个常数输入。同样相位字

输入也要用同步寄存器保持同步。

正弦ROM查找表,完成fsin(B∆θ)的查找表转换,是相位到幅度的转换, 内部存有一个完整周期正弦波的

数字幅度信号,输入是ROM 的地址值, 输出送往D /A, 转化成模拟信号。

在参考时钟fclk控制下,频率控制字K与相位寄存器的输出反馈在相位累加器中完成加运算,存入寄存器,作为下一次加运算的一个输入值,相位累加器输出高位数据作为波形存储器的相位抽样地址值,查找波形存储器中相对应单元的电压幅值,得到波形二进制编码,实现相位到电压幅值的转变。波形二进制编码再通过D/A转换器,把数字信号转换成相应的模拟信号。

fout =K X fclk/ 2N

当K=l时,可得DDS的最小分辨率为:fout =fclk/ 2N

根据采样定理,K的最大值应小于2N/2。

累加器得到的相位是怎么去寻址正弦ROM的,对于N位的相位累加器对应2的N次方数量的相位累加值,如果正弦ROM中存储的点数也是2的N次方的话,对存储容量和资源的要求就比较高了,实际上在寻址正弦ROM表时,用的是相位累加值的高位,也就是说并不是每个时钟fc都从正弦ROM表中取一个数值,而是多个时钟取一个值,这样能保证相位累加器溢出时,从正弦ROM表中取出正好一个正弦周期的样点。因此,相位累加器每计数2的N次方次,对应一个正弦周期。而相位累加器1秒钟计数fc次,在k=1时,DDS输出的时钟频率就是频率分辨率。频率控制字K增加时,相位累加器溢出的频率增加,对应DDS输出的频率变为K倍的DDS频率分辨率。

深入剖析:

设定:ROM存储点数为1024,每个点是用8位二进制表示。即,ROM地址线宽度为10,数据线宽度为8。

根据上述条件可以知道,相位调制器位宽M=10,那么根据DDS原理,相位累加器位宽N=20。那么在相位调制器中与相位控制字进行累加时,应用相位累加器的高10位累加。

而相位累加器的低十位只与频率控制字累加。为什么是这样子?

我们以频率控制字K=1为例,相位累加器的低十位一直会加1,直到低十位溢出向高十位进位,此时ROM地址应该是0,也就是说,ROM的0地址中的数据被读了1024次,继续下去,ROM中的1024个点,每个点都将会被读1024次,最终输出的波形频率应该是参考时钟频率的1/1024。 fout =1 Xfclk/ 1024。反过来想,周期被扩大了1024 。同样当频率控制字为10时,相位累加器的低十位一直会加10,那么,相位累加器的低十位溢出的时间比上面会快十倍,则ROM中的每个点相比于上面会少读10次,所以最终输出频率是上述的10倍。fout =10 Xfclk/ 1024。这就是DDS。

DDS 最终输出的正弦波的幅值,必须都是ROM表中的正弦幅值。之前我们说根据采样定理,频率控制字K的最大值应小于2的N次幂除以2,这是有道理的,累加器数据位宽20位,ROM表地址位宽10位,在最终ROM表寻址时,用的是累加器的高10位,而低10位只用来进行累加。由于我们上述说DDS最终输出正弦波的赋值必须是ROM表中的幅值,也就是说,ROM表中的幅值必须都被用到,而不能跳过。以累加器位宽20位为例,它的一半是1024,当频率控制字以超过1024累加时,高十位输出累加值会超过1,也就是在寻址ROM表时跳过某些赋值。根据上述可以得出结论了,频率控制字K的最大值应小于2的N次幂除以2。

网友A:
这篇**有很多待商榷的地方,随便抓取二例:

“具有数控频率合成的功能,又合称为NCO”

NCO可不是数控频率合成,而是数控振荡器的意思

可得DDS的最小分辨率为:fout =fclk/ 2N

可不是这样,而应该是
最小频率分辨率为 R=Fclk/(2^N)

DDS本人近期项目都在使用,但对其中1/(2^n)的分辨率如何实现的,一直都有疑问,其中应该是用了PLL,否则难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