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 不进中断

楼主(2019-08-07):
开始好好的,运行一会儿就不进T0中断了(是所有中断都不进),什么情况呢,停下来看T0所有配置正确,主循环运行正常(主循环正常说明跟堆栈无关,否则程序会跑飞或复位)
到底什么情况呢?

楼主:
把几个定义在data区的变量的data关键字去掉,发现OK了,没道理呀,怎么跟这个有关呢 ...

网友A:
你也不放你的工程,没法给你看啊,你这说的难易懂。

网友A:
不过你搞定了就好,肯定是哪儿没有搞对造成的。

网友B:
发代码啊。

网友C:
发来工程帮你看看啊。

网友D:
跑过官方的例子,是可以的。楼主这个是怎么设置的,是哪个中断

楼主:
涉及国家机密不能发代码:)
如果把代码切割出来估计又正常了,有空详细研究
谢谢大家!

网友E:
引用 楼主:
涉及国家机密不能发代码:)
如果把代码切割出来估计又正常了,有空详细研究
谢谢大家! ...

牛B,国家机密都用003,点赞。

网友F:
楼主能搞定就行,关闭优化,看看效果,然后Debug看看怎么运行的。

网友G:
开启后就会进入,只要条件满足。

网友H:
还么搞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