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公布的电赛D题:简易电路特性测试仪

楼主(2019-08-07):
这个题目里好多【相对误差的绝对值】:

请问这个判据的基准点是什么??或者说什么仪器测量结果作为0误差参考???

pjy
以裁判组提供的仪器吧

网友A:
已经看了。感觉有点难。自己随便测测吧。拿些高档一点的仪器就可以了。反正水平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看了。感觉有点难。自己随便测测吧。拿些高档一点的仪器就可以了。反正水平都差不多。 ...

这么大的误差都能接受,用几百块钱个人制作的扫频仪就可以了。

pjy
1KHz,正弦波,就是扫频仪,基本的模拟电子线路实验,无非就是自己把示波器的采样及计算部分实现,时间够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么大的误差都能接受,用几百块钱个人制作的扫频仪就可以了。

但是今天买,什么时候到货啊?

网友A:
你看这个

楼主:
这个题目求输入/出阻抗和电压增益,有点俗。

比较适合的题目是:请设计一个电路,自动测试小功率共射管的混合pi等效参数,并显示在屏幕上。

另一个题目是半导体曲线测试仪,二极管、三极管、FET等都能测,并且能自动识别器件类型,自动识别管脚。

把上面两个仪器合在一起,一个测动态,一个测静态,这个仪器放到网上就能卖。

网友A:
今天不仅仅是电赛,而且还是七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今天买,什么时候到货啊?

:

pjy
这仪器十几年前买了,石家庄数英的数字频率特性测试

楼主:
现在这年头,不需要专门买这个了。

鼎阳100M带宽示波器,配个信号发生器就能做频率响应分析仪,这款示波器3000刚出头。

pjy
DDS信号发生器 sweep 设定扫频参数,带一定深度存储的示波器,幅频相频直观显示。这些年一直这么干。

楼主:
这个可不是【一直这么干】,示波器中配置这个功能,而是最近2年的事!
例如国外的是德科技,罗德与施瓦茨等,TW的固纬,国产的鼎阳,是最近两年开始这么干的。

楼主:
这题目不知是哪些砖家出的,学生疑问能这么多,如果要是闭卷考试就乱套了

D题

1)12V电源是不是不用自己做?题目没明确。

凡是题目没有特殊限制的,都可以。D题可以用成品电源,题目没有说自制就是可以用成品。

2)题目要求“ 不得采用成品仪器搭建电路特性测试仪”,那么“显示该放大器的频幅特性曲线”,如果使用示波器的XY显示功能,是否违规?还是必须用其它显示方式?

成品测试仪器不充许,当然包括示波器。成品显示器不是测试仪器,可以使用。

3)题目中说放大器是12V供电,但是在电路特性测试仪中没有说明是12V单电源供电,也没有供电的端口,请问测试仪是否是单电源供电?

测试仪电源随意。题目没有说的供电的就是随意设计,完成功能就可以了。

4)基础部分第二问,该放大器的输出电阻是在电路特性测试仪开路的情况下测的还是以电路特性测试仪作为负载的情况下测试的?

D题放大器输出电阻与负载无关。自行考虑。这种问题不用回答。

5)题目简易电路特性测试仪,说明(2)发挥部分的要求理解不是很清楚,其要求为:(1)~(4)的过程要全程自动。是说(1)~(3)的测试过程连续不间断进行,中间不能人工接入设置测试仪器?还是说(1)(2)(3)每一部分的几个测试必须全自动,但每一部分可以人工介入按键切换?

全程自动不能人工干预。就是不能人工先判断是电阻,电容等故障。

6)已知被测电路部分可以外加电路吗?

D题要求只能有两个端口,不用问还能不能加电路。这种问题不应回答,题目已说明确说了。

7)基础部分前三问是正弦,在做第四问测幅频特性时也不能手动切换是吗?

题目没有要求就是可以,发挥部分才自动。

8)学生每组都需要制作被测电路,由于同型号元器件参数也各不相同,省赛区测评时,测试专家需要测量每组被测放大电路的输入电阻、输出电阻、增益、幅频特性曲线等,再与学生制作设备自动测量出的阻值作比较,单组测评时间很长。能否赛区统一制作一个被测电路,所有参赛队都来测试这一电路,这样,被测电路参数基本不变,测试专家只需要测量一次被测电路相关参数,与各参赛队的数值做比较即可,不知这样是否允许?

不允许。

9)发挥部分:第一项任意开路或短路一个电阻,和第二项任意开路电容等,是否需要检测同时发生多项故障的情况?

按题目要求做。

10)基础部分第四项,频幅特性曲线没有说明下限频率,是否需要从直流开始扫频?

题目对下限频率没有要求。

11)题中没有提到测试的时候会更换三极管,是不是我们自己确定了三极管满足β值在60-300区间即可,测试的时候会不会更换不同β值的三极管测试?

不解释。题目要求确保每个元件可容易替换。

12)第四问所说的增益,是电压增益,还是有其他的增益?

是电压增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题目不知是哪些砖家出的,学生疑问能这么多,如果要是闭卷考试就乱套了

你是在指导学生比赛吗???

网友B:
大佬们做的怎么样了?可以交流一下吗?

楼主:
这个题目看着简单,实际上不好搞。

我感觉你是不会做了,不用别人的组件,难啊!

楼主:
楼上的评论说对了,发挥部分我还真不会,连个思路都没有。

例如电容变大两倍,从频率特性上如何判断???1kHz时耦合电容频率特性要从幅度上看出来,仪器精度要多高?
还说要仪器能显示并判断出原因,电容值变大两倍的原因是什么????我都读不懂这题目。

@不起眼 :你仿真看看,看看电容变化2倍,幅频图变化多少!!!电容精度是20%哦!
唉,多看点书吧(深情地、语重心长地说)
都变化两倍了,还判断不出来?
呵呵!
不过我觉得,不用别人的模块,太难。
就是要让你根据频率特性曲线,判断故障原因。不会啊?,那你要仪器干什么?

楼主:
发挥部分题目,除非本科生受过专门训练,或者是考试时刚好看到专业论文,否则搞不定。

三极管看成是压控电流源,那么算法如下:

通过使用这个程序,可以判断出电路中哪一个元件出问题了。

哈哈,不发挥的你也做不出来。别在那里专业论文了。

楼主:
假设出题目的人故意设计电阻R14出现故障,阻值变大十倍(由45欧变化到450Ω),Q7基机开路(管子是好的),如何判断故障点???

根据算法,得到下表:

迅速判断出故障点是R14和Q7

该测试仪就是要考考你有什么办法?你的回答是:题目有错误。嘻嘻
我也有我的办法。
抄别人的论文吧,以后电路有什么故障,就查论文。
抄别人的论文吧,以后电路有什么故障,就查论文。

楼主:
下面这个电路,假设R2阻值变化,从182变成163,或者是C3由0.01变成0.05uF,如何判断出哪个元件出问题了?

楼主:
不起眼同志:

这样用嘴巴抬杠,没有任何意义,咱可以用仿真软件验证一下,用事实说话。

你把C2由47uF,换成100uF,你看看输入到输出的幅频曲线变化多少??

还有什么花招?
哈哈,c2决定频率下限,你把频率下限抬高,就看不到了。对吗?

楼主:
不起眼同志:

究竟哪一个决定下限,设计的时候,是由设计者决定的!对于电容C1和C2,设计方法是让某一个电容"非常大",另一个是主极点!一般是取10倍!!

既然某一个电容非常大,不是主极点,那么再大2倍,还是非常大,你怎么从幅频图看出来?

姑且算1.6-3.3HZ吧,你有没有看到题目中的一个条件(判断时间<2秒),为什么是2秒呢?
非常大是多少?c2在47--100uF变化时,影响的频段是多少?你计算的是多少?(不会是1.6--3.3Hz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