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如何测量水的高度?

楼主(2019-08-07):
测量一个杯子中水的高度是多少,可以转换为测量重量,用称重芯片可以实现,不过称重传感器有点贵,各位大虾有没有成本更低一些的方法?

网友A:
我记得有种电容触摸方案解决的。在水桶侧做一个滑条,其思想是水位的不同,测得的滑条的值也就是水位不同。

网友:
不知道超声波可以不

网友:
水面和水底两次反射回来的时间差。

网友B:
那你的杯子直径要知道。水的密度要知道。

网友C:
麦克风+蜂鸣器应该是最便宜的吧...
原理是
水面和水底两次反射回来的时间差。
类似声纳的做法, 精度么,看技巧了....钞票不够技术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有种电容触摸方案解决的。在水桶侧做一个滑条,其思想是水位的不同,测得的滑条的值也就是水位不同。 ...

这个主意不错

网友D:
用个压力传感器测水深度。

网友E(2019-09-13):
电容这种是不是不太准确啊

网友F:
还是称重的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