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有大神可以帮忙检查检查问题吗

楼主(2019-08-07):
#include "N76E003.h"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FR_Macro.h"
#include "Function_define.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jici=0;pinlv=0;
void delay(uint xms);
void Timer0_ISR(void)interrupt 1
{
  jici++;
        TH0=61536/256;
        TL0=61536%256;
        if(jici==33)
        {
        TR0=TR1=0;
        pinlv=TL1+TH1*256;
        TL1=TH1=0;
        jici=0;
        TR0=TR1=1;
        }
}
void dis(uint num)
{   clr_LOAD;
          set_SFRPAGE;

                PWM5L+=500;

                clr_SFRPAGE;
                set_LOAD;
                set_PWMRUN;
}

void main()
{
      Set_All_GPIO_Quasi_Mode;
            PWM5_P03_OUTPUT_ENABLE;
            PWM4_P01_OUTPUT_ENABLE;
            PWM3_P00_OUTPUT_ENABLE;
            set_T1M;
            clr_PWMTYP;
            clr_PWMMOD0;
            clr_PWMMOD1;
            PWM_CLOCK_DIV_8;
            PWMPH = 0x07;
            PWMPL = 0xCF;
           set_SFRPAGE;
           PWM5H = 0x03;
           PWM5L = 0xe8;
           PWM4H = 0x03;
           PWM4L = 0xe8;
     PWM3H = 0x00;
           PWM3L = 0x00;
           clr_SFRPAGE;
              set_LOAD;
                                set_PWMRUN;
      TMOD=0x51;
                        TH0=61536/256;
                        TL0=61536%256;
                        TR0=1;
                        ET0=1;
                        EA=1;
                        TH1=0;
                        TL1=0;
                        TR1=0;

while(1)
{
dis(pinlv);

}
}

是通过检测脉冲来调整单片机 PWM的输出 有哪里不对的地方请大神指出来

QAQ 萌新上路

网友A:
你要做什么都没说清楚,怎么帮你看。

网友A:
检测脉冲来调整单片机 PWM的输出 ?
脉冲的什么,个数,频率?怎么调整?

网友B:
这都没个注释,怎么看懂。

网友C:
思路不明确。

网友D:
这种风格就错了,应该按模块做函数,函数调用,另外要加注释,你这一堆代码放一起,没个注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