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来吧来吧,我的hello world (基于PIC16F18446 curiosity nano 板)

楼主(2019-08-07):
在LINUX的操作系统中,printf,printk的打印调试是很有帮助的。在8位单片机上,同样也可以很方便的通过串口来打印调试信息出来。
下面是我在PIC16F18446 curiosity nano 板上的实现,很方便。

首先1. 用USB线将nano板连上电脑。然后在电脑的设备管理器下的端口下就能看到虚拟串口了。这个虚拟串口是nano板上debug芯片虚拟出来的。

楼主:
2. 接下来,打开MPLAB X IDE,创建新工程,目标芯片为PIC16F18446。打开MCC,添加EUSART1到工程中,然后配置EUSART1.这里要一定要勾选Redirect STDIO to USART

楼主:
3. 接下来就要配置USART的管脚了。首先要确定收发管脚的位置。
   在电脑硬盘上,可以看到一个盘符CURISITY (F:), 进入后点击KIT-INFO.HTM,进入产品介绍页,

在文档栏下可以找到PIC16F18446 Curiosity Nano Schematics。打开原理图就看到RB4是TX,RB6是RX。

在MCC中配置EUSART的收发脚为RB6,RB4

点击Generate,产生工程。

   在工程中添加代码,由于MCC里EUSART1配置中选了Enable EUSART Interrupt, 这里初始化要使能中断。工程准备好了。

编译下载到芯片,打开串口调试窗口,就看到输出了。

整个过程是不是很简单

楼主:
附加下工程

网友:
果然可以,牛。

网友:
用这个工具封装的真好,基本上不用怎么写额外的代码。

网友A(2019-09-12):
Redirect STDIO to USART, 这些工作在MCC里已经封装好了

网友B:
看起来真不错啊

网友C:
亲是月月送活动得来得板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