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供电设计中R1为什么非常热?

楼主:
输入供电是36V,经LM2576-12V转换成12V,之后想通过LM1117-3.3转换成3.3V。但是中间压差有点高,想通过一个电阻(51欧,3W)和两个1N4007串联再接入LM1117-3.3的输入脚(框K1中R1为51欧,3W,通过R1的电流大约是60毫安)。但是通电后R1过一会就非常热,很烫手,K1框中的两个4007也是很热。(其中还试验过把R1换成6个4007串联,在加上后边两个4007,一共8个4007,但是结果一样,8个4007也是很热,很烫手,估计也能有90度)不知道为什么?请指教。。多谢!!

网友A(点评):
有90度,应该不是很烫手。

网友B(点评):
你可以把D2到1117-3.3之间断开,用万用表测一下流过的电流是多少。才能算出R1的功耗。你所说的R1流过的60MA,这个说法是不对。

网友C(2019-08-07):
你开始是串51欧电阻,有两粒二极管,降到3.3V,则电阻最大功耗约1.16W,发热是正常的,也许你将电阻的脚剪短比较多,所以热量传递到1N4007上去了?
3.3V负载电流有多大?如果超过150mA,就加多一片2576 DCDC 吧,将12V转换成3.3V更好。

另外看描述,建议检查一下电路哪里是否短路了? 3.3V输出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开始是串51欧电阻,有两粒二极管,降到3.3V,则电阻最大功耗约1.16W,发热是正常的,也许你将电阻的脚剪 ...

3.3V输出都正常。串电阻51欧,再串两个4007,到1117-3.3的输入端,约5.2V。根据P=I*I*R=0.06*0.06*51=0.1836瓦(R1消耗的)。所以R1不应该热啊。。

网友C(点评):
这个0.06A是3.3V的消耗?51R压降就应该只有 0.06A*51R = 3.06V,1117输入5.2V,两粒二极管压降大约 4V ?? 已有信息看,电阻功率应该这样算:(12V-5.2V-1.4V)^2 / 51R = 0.57W 检查一下哪里短路了吧

网友D:
你量下51欧姆电阻的电压,计算功率。

网友E:
你这电阻本来就是来承受热量的,发热不就对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电阻本来就是来承受热量的,发热不就对了么。

本身消耗功率再0.2W左右啊,实际本身功率是3W的。难道会这么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量下51欧姆电阻的电压,计算功率。

本身压降再4V左右。

网友E:
4007很烫电流有1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4007很烫电流有1A了。。。。

按理说不应该啊,系统都能正常工作。R1上的压降在除它的阻值,算起来电流还不到100ma呢

网友F:
多少w和温度有关系吗?热量散不出去就集聚

网友G:
这个功耗给你后级电路负载有关系吧,要查为什么发热,你直接满负荷情况下测量电阻两端电压就可以了,还要考虑热积累

网友H:
这个发热很正常吧,你多少W和温度没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发热很正常吧,你多少W和温度没关系吧。

电阻温度90度,长时间工作没什么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少w和温度有关系吗?热量散不出去就集聚

电阻温度90度,长时间工作没什么问题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本身压降再4V左右。

那发热功率0.32W左右,这个会比较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发热功率0.32W左右,这个会比较热的。

那这个电阻长时间工作可以吗?

网友I:
36v直接dcdc到3.3v呀

楼主:
引用 网友J:
稳压器输入和输出端沒接滤波电容,难保不自激振荡。

实际接了,我只是没画出来。。

楼主:
因为用到了12VDC。所以就没直接降到3.3V

网友K:
首先,怎么算你的负载电流也不止60ma。而且你说的手摸的很烫,估计是有90度,超过60度人手就会觉得烫手啦。

网友K:
其次,你可以算算总的压差是多少,每个中间串联的元件的压降是多少,这样才能算出实际的负载电流。

网友K:
其三,得出准确负载电流才能知道在每个元件上的功耗是多少,如果功耗达到一定程度,自然会发热严重,而且这个还要看你的实际散热条件而定,

网友K:
如果负载电流很小,中间再加个LDO又如何呢?

网友L:
不管串电阻串二极管还是串LDO,串联稳压电源,压降一样,电流一样,则热损耗是一样的,最终发热量一样的,无非是哪个器件发热多少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管串电阻串二极管还是串LDO,串联稳压电源,压降一样,电流一样,则热损耗是一样的,最终发热量一样的, ...

器件这么热的话,长时间运行下去没什么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如果负载电流很小,中间再加个LDO又如何呢?

主要是空间不允许了。

网友K:
如果空间有限,树立个板子加个buck可否?效率高点发热就小点。

网友L:
引用 楼主:
器件这么热的话,长时间运行下去没什么问题吗?

半导体管芯100多度肯定没有问题的,而且你说的90度估计也是毛估估没有测试过。
既然担心,为何不实际测试呢。
温度高,器件老化快,反而一些结构件比如塑料件容易变形,电解电容容易坏,其它器件还好的。

网友K:
简单点用带温度测试的万用表也可以测个大概的温度值。

网友M:
换方案吧
2576已经是很大个了
换MPS 的dcdc 整到12V 然后找个SOT23-6的 DCDC 整到3.3V  替换现有的空间 足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简单点用带温度测试的万用表也可以测个大概的温度值。

大致的温度再70度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L:
半导体管芯100多度肯定没有问题的,而且你说的90度估计也是毛估估没有测试过。
既然担心,为何不实际测试 ...

有70度吧

网友K:
换个金属膜的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K:
换个金属膜的电阻试试。

中间加了个7805,也是很热。后来加个散热片,好一些吧。

网友K:
这个损耗是固定的,你需要做的是将损耗合理的平均分配到每一个器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损耗是固定的,你需要做的是将损耗合理的平均分配到每一个器件上。

嗯,,多谢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嗯,,多谢了。。

还有就是不要习惯于用大概估计来分析判断问题,要用理论计算或实测数据说话。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还有就是不要习惯于用大概估计来分析判断问题,要用理论计算或实测数据说话。 ...

好的,下次一定注意!

网友K:
养成一个好习惯,对你以后的进步是有相当大的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