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仿真

楼主(2019-08-07):
目前使用STC单片机,大都是程序编译好后,用工具,通过串口直接下载,根本不能进行仿真。

要仿真的话,是否需要购买仿真工具啊?

网友A:
stc15的IAP型号, stc8 均可仿真。
http://ice.stcisp.com/

详见芯片最新数据手册。

网友B:
IAP15和STC8可以用MDK仿真。
  电脑         RS232      仿真目标CPU
┌──┐Pin2  ┌──┐  P3.1┏━━┓
│ RXD├───┤    ├───┨TXD ┃
│    │Pin3  │    │  P3.0┃    ┃
│ TXD├───┤    ├───┨RXD ┃
│    │Pin5  └──┘      ┃    ┃
│ GND├──────────┨GND ┃
└──┘                    ┗━━┛

单CPU方案仿真器使用方法:
1、首先必须安装仿真驱动,可通过点击此页面中的"添加MCU型号到Keil中"按钮进行安装
2、准备1片上面按钮所指型号的芯片
3、将其设置为仿真目标芯片
4、按照上图将芯片与电脑进行连接
5、打开目标CPU的电源
6、在Keil软件中打开项目,并进行相关设置(参考STC Monitor51仿真器使用指南)
7、设置完成即可开始调试

IAP15F2K61S2/IAP15L2K61S2监控程序使用资源:
Flash : 6K Bytes   (DC00H-F3FFH)
       (用户可用使用0000H-DBFFH的55K程序空间)
DATA  : 0 Byte
IDATA : 0 Byte
XDATA : 768 Bytes  (0400H-06FFH)
       (用户可用使用0000H-03FFH的1K扩展RAM)
Port  : P3.0 and P3.1
       (需要使用串口1的用户可以将串口1切换到P3.6/P3.7或者P1.6/P1.7再使用)

IAP15W4K61S4监控程序使用资源:
Flash : 6K Bytes   (DC00H-F3FFH)
       (用户可用使用0000H-DBFFH的55K程序空间)
DATA  : 0 Byte
IDATA : 0 Byte
XDATA : 768 Bytes  (0C00H-0EFFH)
       (用户可用使用0000H-0BFFH的3K扩展RAM)
Port  : P3.0 and P3.1
       (需要使用串口1的用户可以将串口1切换到P3.6/P3.7或者P1.6/P1.7再使用)

IAP15W4K58S4监控程序使用资源:
Flash : 6K Bytes   (D000H-E7FFH)
       (用户可用使用0000H-CFFFH的52K程序空间)
DATA  : 0 Byte
IDATA : 0 Byte
XDATA : 768 Bytes  (0C00H-0EFFH)
       (用户可用使用0000H-0BFFH的3K扩展RAM)
Port  : P3.0 and P3.1
       (需要使用串口1的用户可以将串口1切换到P3.6/P3.7或者P1.6/P1.7再使用)

STC8A8K/STC8F8K系列监控程序使用资源:
Flash : 0 Byte
DATA  : 0 Byte
IDATA : 0 Byte
XDATA : 1024 Bytes  (0C00H-0FFFH)
       (用户可用使用0000H-0BFFH的3K扩展RAM)
Port  : P3.0 and P3.1
       (需要使用串口1的用户可以将串口1切换到P3.6/P3.7或者P1.6/P1.7再使用)

STC8F2K系列监控程序使用资源:
Flash : 0 Byte
DATA  : 0 Byte
IDATA : 0 Byte
XDATA : 1024 Bytes  (0400H-07FFH)
       (用户可用使用0000H-03FFH的1K扩展RAM)
Port  : P3.0 and P3.1
       (需要使用串口1的用户可以将串口1切换到P3.6/P3.7或者P1.6/P1.7再使用)

STC8F1K系列监控程序使用资源:
Flash : 0 Byte
DATA  : 0 Byte
IDATA : 0 Byte
XDATA : 768 Bytes  (0100H-03FFH)
       (用户可用使用0000H-00FFH的256字节扩展RAM)
Port  : P3.0 and P3.1
       (需要使用串口1的用户可以将串口1切换到P3.6/P3.7或者P1.6/P1.7再使用)

单CPU方案仿真器使用注意事项:
1、用户不可访问仿真系统区的0DC00-0F3FFH区域的6K代码空间
   (STC8系列仿真器用户可任意访问用户的64K代码空间)
2、用户不能修改仿真监控程序所使用的XDATA区域
3、用户不能向P3.0口和P3.1口写数据
4、用户不能使用与P3.0和P3.1相关的中断和功能
   (包括INT4中断、定时器2的时钟输出、定时器2的外部计数)
5、串口1可以切换到P3.6/P3.7或者P1.6/P1.7进行使用
6、若仿真源代码为汇编程序,则第一条语句必须是长跳转语句,
   不能使用JMP, SJMP, AJMP或其它语句
   (STC8系列仿真器的用户代码不受限制)
   例如:
            ORG  0000H
            LJMP START
            ...
        START: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IAR和STC8可以用MDK仿真。

  电脑         RS232      仿真目标CPU

我所知STC15/STC8 可用 KEIL C51仿真。(MDK不是KEIL FOR arm的吗?), 另应该是不支持IAR51仿真的,不过 国内STC 51芯片推荐用KEIL C51开发。(而且一般占比也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所知STC15/STC8 可用 KEIL C51仿真。(MDK不是KEIL FOR arm的吗?), 另应该是不支持IAR51仿真的,不过  ...

打字错误,应该是IAP,sorry。还有keil for c51的,MDK装个插件就好了,习惯叫MDK了,你说的对,叫keil c51是最准确的。

网友C(2020-02-22):
我也不知道了~~你把我问蒙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