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Keil用汇编给HC89S003F4写程序时遇到问题

楼主(2019-08-07):
类似这种情况,就会报错,提示FUNC未定义

可以这样解决。

但是。。。

是什么情况呢?

楼主:
完整程序:
        ;Goto MAIN
                JMP         MAIN

        ;Delay
DELAY:        MOV                A,        R4
                MOV                R0,        A
DELAY2:        MOV                R1,        #1
LOOP2:        MOV         A,        R1
                SUBB        A,        #1
                MOV                R1,        A
                CJNE        A,        #0,        LOOP2
LOOP1:        MOV         A,        R0
                SUBB        A,        #1
                MOV                R0,        A
                CJNE        A,        #0,        DELAY2
                RET

        ;Reduce
RED:        MOV                A,        R5
                SUBB        A,        #1
                RET
        ;Increse
INE:        MOV                A,        R5
                ADD                A,        #1
                RET
        ;ReduceOrIncrese
ROI:        MOV                A,        R6
                JMP                T1
TRED:        ACALL        RED
                JMP                T2
TINE:        ACALL        INE
                JMP                T2
T1:                CJNE        A,        #0,        TRED
                JMP                TINE
T2:                MOV                R5,        A
                RET

        ;MAIN
MAIN:        MOV                R6,        #1                                ;RED/INC flag(0=INC, 1=RED)
                MOV                R5,        #255
                MOV                DPTR,        #0xFF00                ;P0M0 is here
                MOV                A,                #10                        ;set output mode
                MOVX        @DPTR,        A
MLOOP:        MOV                P0,        #00                                ;P00 = 1
                MOV                A,        R5
                MOV                R4,        A                                ;Delay R5*C
                ACALL         DELAY
                MOV                P0,        #01                                ;P00 = 0
                MOV                A,        #255
                SUBB        A,        R5
                MOV                R4,        A                                ;Delay (255-R5)*C
                ACALL         DELAY
                ACALL        ROI
                JMP         MLOOP
                END
代码网页显示出来会乱。。抱歉

517 Bytes, 下载次数: 4

代码

楼主:
这个码还没写完的,少了一个东西

网友A:
改下名字

楼主:
尴尬,我的锅。。谢谢,解决了
但是为什么会出现第一个问题呢?相同的代码在另一个编译器里面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
提示定义过这个名字了,应该是系统定义的

网友B:
第一个问题是指FUNC未定义吗?楼上已经说了,END关键字的原因,END关键字后面的代码汇编器不会解析编译。不同的编译器可能对END的处理方式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