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输出电源保护电路

楼主:
各位好,我现在在测试30V电源的输出短路保护电路,现在按照图的设计能进行保护,但是保护的时候发现Q1 MOS管很烫,大家看看我是不是有元器件没选对或者少了什么地方。[图片]

网友A(2019-08-08):
有振荡的可能。
短路保护动作后,电源电压可能出现回升,在C1的作用下,开关再次变成ON,形成振荡。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除了去掉C1我这电路还有没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吗?

网友B:
C1改小点

网友C:
想办法让关断后的G极电压高于30V    要达到40V左右才能彻底关断

网友D:
改成PMOS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沒振荡,是延后关断,但伤害已造成。

应该是的。
栅极电容太大,造成10K电阻充电来不及,造成关断不及时,管子受损,漏电流造成发热。
这里不但不能加这个C1,而且必须加速栅极驱动速度,可以考虑采用射极跟随的阻抗匹配形式驱动P MOS管栅极来进行加速。对于非自锁性短路保护,不需要通过延迟关断来对抗容性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