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机器人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呢?

楼主(2019-08-07):
焊接机器人的基本工作原理是示教再现,即由用户导引机器人,一步步按实际任务操作一遍,机器人在导引过程中自动**示教的每个动作的位置、姿态、运动参数、焊接参数等,并自动生成一个连续执行全部操作的程序。完成示教后,只需给机器人一个起动命令,机器人将精确地按示教动作,一步步完成全部操作,实际示教与再现。焊接机器人分弧焊机器人和点焊机器人两大类。弧焊机器人可以应用在所有电弧焊、切割技术及类似的工业方法中。最常用的范围是结构钢和铬镍钢的熔化极活性气体保护焊(CO2焊、MAG焊)、铝及特殊合金熔化极惰性气体保护焊(MIC焊)、铬镍钢和铝的惰性气体保护焊以及埋弧焊。
    一套完整的弧焊机器人系统,应包括机器人机械手、控制系统、焊接装置、焊件夹持装置。夹持装置上有二组可以轮番进入机器人工作范围的旋转工作台。弧焊机器人通常有五个自由度以上,具有六个自由度的弧焊机器人可以保证焊枪的任意空间轨迹和姿态。点至点方式移动速度可达60m/min以上,其轨迹重复精度可达到±0.2mm。这种弧焊机器人应具有直线的及环形内插法摆动的功能,共六种摆动方式,以满足焊接工艺要求,机器人的负荷为5kg。
    点焊机器人使用最多的领域应当属汽车车身的自动装配车间。点焊机器人由机器人本体、计算机控制系统、示教盒和点焊焊接系统几部分组成,由于为了适应灵活动作的工作要求,通常电焊机器人选用关节式工业机器人的基本设计,一般具有六个自由度:腰转、大臂转、小臂转、腕转、腕摆及腕捻。其驱动方式有液压驱动和电气驱动两种。其中电气驱动具有保养维修简便、能耗低、速度高、精度高、安全性好等优点,因此应用较为广泛。点焊机器人按照示教程序规定的动作、顺序和参数进行点焊作业,其过程是完全自动化的,并且具有与外部设备通信的接口,可以通过这一接口接受上一级主控与管理计算机的控制命令进行工作。

网友A(2023-02-09):
相信很多用户都对焊接机器人的工作原理不是很了解,今天无锡金红鹰焊接机器人小编将为您详细讲解。

焊接机器人简介

焊接机器人是一种用于焊接作业的自动化机械设备,掌握好焊接机器人的工作原理,可以帮助用户在焊接工作中稳定焊接质量,提高焊接效率。

焊接机器人系统的组成

焊接机器人要完成焊接作业,必须依赖于控制系统与辅助设备的支持和配合。完整的焊接机器人系统一般由机器人操作手、焊接变位机、控制器、控制系统、焊接传感器、中央控制计算机和相应的安全设备等组成,这种焊接机器人系统也叫焊接机器人工作站。
机器人操作手
中央控制计算机在焊接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通过串行接口与焊接机器人控制器相连接,中央控制计算机主要用于在同层次或不同层次的计算机间形成通信网络,同时与传感系统相配合,实现焊接路径和参数的离线编程、焊接家系统的应用及生产数据的管理。

焊接机器人的工作原理

第一步:示教编程

焊接机器人通过示教编程完成焊接工作,操作人员在示教器中设置焊缝轨迹的关键点以及焊接参数,焊接参数主要包括焊接电流、焊接电压、焊接速度、送丝速度、焊枪位姿、摆动幅度等,工业焊接机器人可以记忆操作人员的操作,并自动生成连续执行操作的程序。

第二步:示教操作

在生成编程之后,需要先完成一遍示教操作,观察工业焊接机器人的运动轨迹是否出现偏差,然后进行试焊操作,操作人员根据焊接质量来调整焊接参数。

第三步:启动焊接机器人

完成示教后,只需要给工业焊接机器人一个启动命令,就可以进行精确焊接,启动工业焊接机器人的时候,需要给操作流程进行确认,这样可以减少误操作的发生,一旦焊接机器人出现误操作,智能焊接系统会进行急停工作,起到保护作用。

焊接机器人能够实现自动化焊接生产,归功于各个组成部分的配合以及作用,在焊接工作中能够稳定焊接质量,提高焊接效率,明确产品的生产周期。

对于以上内容如果大家有任何疑问,无锡金红鹰焊接机器人有限公司欢迎大家前来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