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设计]
cs5532程序调通了,低位数据不稳定,请大哥们指教一下。

楼主(2019-08-07):
cs5532程序调通了,低位数据不稳定,请大哥们指教一下。采集电池的电压低位也是不稳定。用的600g的桥型传感器。能精确到1g。是精度达不到吗?

网友A:
昨天刚在客户那边聊到CS5532, 这个芯片在称重, 温控模块等产品上应用很普遍,也是一个很经典的芯片。
如果采集的速率降低一些,效果是否有改善。

网友B:
不稳定和很多因素有关,一般做的在放大1倍的情况下,可以做到1/10000分辨率。

网友C:
应该不是精度问题吧

网友D(2019-11-05):
楼主,有源程序不,调了好久数据总是不对。酬谢9825118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