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振荡器?

楼主(2019-08-07):
本人前天给了这样一个图(于此不同的是有激励,并且指明激励Vin可以有多种情形,例如为零!!!而且各个电阻表示的是阻抗函数,并非单个固定的电阻器!)

有人看不懂我的意图到底是什么,扯什么正反馈>负反馈不稳定之类的,这样想,格局就太浅显了。

楼主:
原贴意图有二:

一是清楚地告诉你,这种电路结构,是所有实用模拟电路的结构原型!!!!

针对这个问题,我以前发过帖子说明过。不管是电压基准,还是class AB ,或者是振荡器,实用电路结构是一样的。

尤其是振荡器,只要把上图中某些电阻变成L/C/磁滞等,就得到了各种振荡器!
例如正反馈路径中那个电阻换成C,就得了多谐振荡器;上面两个电阻分别换成RC串联和并联,就得到了韦恩桥振荡器。考毕兹振荡器,哈特莱振荡器是怎么置换的,比对一下就明白了。

楼主:
意图之二:

我给出上面这个原型图时已经说了,振荡器和放大器,从电路结构上你是看不出来的!两者唯一区别是工作点的稳定性!或者说,工作点不稳定的放大器就是振荡器!!!

那么如何判断一个电路是不是振荡器呢?如果你还用巴克豪森判据,那你就out了。

类似绝招本人给出最少给出两个了:
1.看着电路图,直接秒杀线性时不变电路的传递函数,直接写答案,不需要列方程解方程!!以前演示多次了。

网友会这个绝招,再看论坛上大佬在很有成就感地列方程,就会感觉太无聊了!

2.对于模拟IC,如何判断反馈环是否稳定,要不要补偿,看一眼电路结构就行了,根本不需要计算传递函数,画出波特图,再看看稳定裕度!!!
不是因为懒惰,而是实际分析电路时这样干,会死人的!!!分析个二阶电路都吃力了,别说高阶了!

本贴给出第三个绝招,看看电路结构,就能大致判断电路稳定性。

1.不加证明,直接给出结论:
对于包含FET/BJT/电阻/二极管/独立电压源的电路,以任意方式,任意连接成电路,最终电路至少有1个工作点!!!

这个结论保证了工作点的存在性,下面讨论工作点的稳定性才有意义。
2.想对任意非线性电路进行研究得出结论,是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

所以只能对某些特定结构进行研究。虽然结论不具有一般性,但也够用了。

可以证明,对于下图电路结构,电路工作点最多是1个!!!

上图的意思是,如果仅仅包含方框中限定的元件类型,那么不限定数量随便如何连接,都能得出上面结论!

楼主:
使用上面两个结论,来看教科书上的放大器电路:

可以确定,它只有1个工作点!!!所以只能用作放大器。

楼主:
看见个很有意思的帖子,叫"模型决定论",整流成故事:

老总:王工,我安排的放大器电路你设计好了没有?

王工:已经搞定!

老总:你这个放大器实际使用稳定性如何?

王工:我的设计方案像是中学数学的一题多解,放大器稳定性如何取决于你的模型,如果你使用一阶模型,放大器是稳定的;如果你使用二阶模型,放大器不稳定;如果你使用三阶模型,放大器稳定。。。。。。。。
所以,稳定与否取决于你给我什么模型,我的特长是,你给定模型,我就能推出传递函数,这是我的拿手好戏!

老总:你使用什么模型我不管,我只关心客户使用时会不会出现不稳定的状态,所以我就问你一句话:实际使用稳定吗?

王工:实际使用稳定与否我不知道,除非你事先给我个确定的模型!

老总:模型什么都给你准备好了,就等你推导传递函数?

王工:是的!

老总:乀(ˉεˉ乀)滚!!!!有多远滚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