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的串口能否同时发送和接收数据?

楼主(2019-08-07):
把串口的RX和TX直接连接起来,在TX发送一串数据, 串口中断里收到的只有这一串数据中的最前面和最后面的2个数据,其它的数据都丢了。

尝试过串口0发送,串口1接收,也不行

有没有办法能够在发送的同时接收到数据呢。

网友A:
当然可以了。

网友A:
一般测试都是这么测的,自发自收。

楼主:
不要想当然,先试一下,我以前也以为是可以的,但实测就是不行。注意要连续发送一串字符,像这样

Send_Data_To_UART0(0x01);
Send_Data_To_UART0(0x02);
Send_Data_To_UART0(0x03);
Send_Data_To_UART0(0x04);
Send_Data_To_UART0(0x05);

最后只收到了01和05

只发送或只接收,都没问题,但TXRX直连发送的时候同时接收就不行

楼主:
要是哪位测试能收到完整数据,麻烦上传个例程

网友B:
用中断缓存

楼主:
能再说详细点吗?最好能贴一下代码

网友C:
当然是可以的,这完全是代码的问题,

楼主:
求详细解决思路

网友D:
N76E003串口接收只有一个缓冲器,所以收到数据要尽快保存。 也就是你连续发的时候,可能没有来得及保存接收的数据,就被覆盖掉了。所以要用中断,接收到数据,立即保存。 一种测试方法就是你在发第一个数据完成后,立即查看接收的标志,保存接收的数据,就可看能不能收到。

网友E:
可以同時收發的,附件擷取手冊第13章看紅線的部分可以知道是異步全雙工的,雖然讀寫都是對同一個SBUF,但是事實上讀寫各自對應獨立的SBUF